RSVIEW如何与SQL2000连接上???

楼主(2012-01-06):
RSVIEW如何与SQL2000连接上???

网友A:
通过ODBC接口连接数据库。具体方法为:

首先,运行SOL server数据库,然后依次打开电脑上控制面板中的“管理工具”——“数据源(odbc)”在用户数据源的界面添加一个数据源(本文添加的数据源名称为msdb),并用SOL server作为驱动程序,选择SQL server的一个数据库(本文选择的数据库名也为msdb)。最后,在完成后用测试数据源看看是否连接成功。

网友B:
组态软件仿问数据库,最好采用编写ActiveX控件的方式。免费的无点数限制的通用组态软件XSCADA正式发布,有详细操作说明,下载地址:http://dl.dbank.com/c052yvjeg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