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控制马达问题

楼主(2012-01-06):
现场出现问题,描述如下,一富士变频器带动住友电机,电机内部沙沙响,轴有时转动,有时停止,电机不带刹车。换一新电机还是这个问题,经测量变频有输出,请问是什么问题呢?忘高手解答。

网友A:
频率显示多少?是否频率很低。如果有模拟信号控制,查信号。

网友B:
根据楼主所说,电机没有问题。那么应该是变频器参数没调好,重新设置一下载波频率和其它参数试试。

楼主:
问题找出,还是变频器问题,输出三相中U,V,W中W相有问题,现场人员只测试了U,V。谢谢各位!!

网友C:
碰到电机内部有响声,时转时不转,转动无力,抖动等都应考虑检查是否缺相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有缺相报警。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