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宏 比较指令

楼主(2012-01-06):
IF $2 < 3
BITOFF $30.0
ENDIF

IF $2 > 8
BITOFF $30.0
ENDIF
IF $2 >= 3
BITON $30.0
ENDIF

随便做个试验,如果想 只在$2大于等于3且小于8的时候,让30.0指示灯亮要怎么实现

现在的程序是$2 大于8以后,30.0就闪烁了

网友A:
IF $2 <3 THEN GOTO LABEL 10

IF $2 > 8 THEN GOTO LABEL 10

BITON $30.0

GOTO LABEL 11

LABEL 10

BITOFF $30.0

LABEL 11

END

网友B:
IF $2 >= 3
IF $2 < 8
BITNOT $m30.0
ENDIF
endif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 >= 3 IF $2 < 8 BITNOT $m30.0 ENDIF endif

BITNOT  是反相位.如果3<=$2<8,就將$M30.0反相(0變成1,1變成0).

网友D:
IF $2 >= 3
IF $2 < 8
BITON $30.0
ENDIF
endif

网友B:
我错了,以为他要闪烁

网友E:
IF $2>=3

IF $2<=8

BITON $30.0

ELSE

BITOFF $30.0

ENDIF

ENDIF

楼主:
对:sophymei 关于

IF $2 <3 THEN GOTO LABEL 10

IF $2 > 8 THEN GOTO LABEL 10

BITON $30.0

GOTO LABEL 11

LABEL 10

BITOFF $30.0

LABEL 11

END

内容的回复:

还让我了解了LABEL的用法,很感谢

楼主:
对:远走高飞 关于IF $2 >= 3
IF $2 < 8
BITNOT $m30.0
ENDIF
endif
内容的回复:

谢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