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器OC1故障

楼主(2012-01-06):
是这样的,帮纺织厂的客户维修伦茨伺服控制器,9325的,用了7年的机器。现在维修总是报OC1故障,看技术手册说是电机的问题,但是现在客户坚决说电机部分没问题。用摇表打了也是没什么问题。想请教下:是不是变频器驱动板有问题?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控制板出问题了,有短路现象但是没有及时故障跳开,导致一直待故障运行,结果把变频器IGBT模块炸毁?

网友A:
应该是短路故障

有损坏的电机电缆或线圈短路引起的电机侧端子短路

检查电机或电缆是否短路

网友B:
这个机偶尔跳换驱动板上的电容 检查传感器!

网友C:
检查电机的连接线

楼主(2012-03-08):
 哎,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事哪里的问题。给客户换了个全新的机器,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所以结论还是觉得是伺服自己的问题,用时间长了,设备老化了。

网友D(2013-02-27):
大量伦茨主板,驱动板9300,8200,E82EV,等全系列

维修伦茨全系列产品,变频,伺服,600元以内包修好,不含模块

十年维修经验,欢迎来电 136 10086489

网友E(2013-09-26):
请问大师们,谁知道伦茨变频器快停怎么解决啊

网友F(2014-12-31):
伦茨9331启动出现OC1是哪里问题  如何取消故障

网友G(2015-03-24):
我的是lenze E8400,同样的故障,机器是全新的。看说明书说是电机短路,电缆短路,全是胡扯!说句实在话,lenze的这个oC1故障根本就解决不了,连lenze自己人都解决不了。换个lenze新变频器也这样。但是换个西门子变频器,屁事都没有了

网友H(2023-01-08):
引用 网友F:
伦茨9331启动出现OC1是哪里问题  如何取消故障】进行回复:取消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