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宏指令

楼主(2012-01-06):
2、怎么利用宏指令将每一次取样数据传到变量里;

1、怎么利用宏指令在一个趋势图的不同时刻进行数据取样;

(目的是对一组实时显示的曲线进行数据处理,算其平均值,但是读不出实时数据)

谢谢!

网友A:
利用宏指令是可以读出实时数据的。  你的采样频率高么?高的话,估计达不到。

网友B:
宏指令中取寄存器数值,用:getdata函数。可以将寄存器的值读取到宏指令中的变量中。然后用sedata函数赋值到寄存器以供显示。

数据取样得到的数据不是存储在寄存器中,它以特定格式的文件存储在HMI中,不能直接以宏指令来读取。

为了实现你的功能,可以使用以下方案:假设数据来源为:D100.

1.让数据通过宏指令采集后传输到相应寄存器(LW100),资料取样元件对此寄存器进行采样。然后形成趋势图。这样的话,变量数据和趋势图中的数据可保持一致。

2.做资料取样元件直接对D100采样,宏指令也定时读取D100.放到变量数组中,然后进行运算。这适合数据变化不是特别敏感的请况。

楼主:
对:金牌人机 关于

宏指令中取寄存器数值,用:getdata函数。可以将寄存器的值读取到宏指令中的变量中。然后用sedata函数赋值到寄存器以供显示。

数据取样得到的数据不是存储在寄存器中,它以特定格式的文件存储在HMI中,不能直接以宏指令来读取。

为了实现你的功能,可以使用以下方案:假设数据来源为:D100.

1.让数据通过宏指令采集后传输到相应寄存器(LW100),资料取样元件对此寄存器进行采样。然后形成趋势图。这样的话,变量数据和趋势图中的数据可保持一致。

2.做资料取样元件直接对D100采样,宏指令也定时读取D100.放到变量数组中,然后进行运算。这适合数据变化不是特别敏感的请况。

1、宏指令怎么定时读取D100放到变量数组中

2、数据变化不敏感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3、我需要对一组趋势图(四个通道)的每个通道的不同时间间隔(0-5秒,5-13秒,13-28秒,28-40秒)分别计算,算平均值。
4、如果我的频率是0.1秒。可以实现不

你又没有实例,能否给我一个,谢谢!wj03113@163.com

内容的回复:你好,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个例子。

网友C:
在宏指令中定义数组,使用getdata函数读取寄存器数据啊!这个参考宏指令手册吧!

那你的趋势图采样频率是多少呢?

楼主:
对:lianbingice 关于

在宏指令中定义数组,使用getdata函数读取寄存器数据啊!这个参考宏指令手册吧!

那你的趋势图采样频率是多少呢?

趋势图中寄存器的数据是实时变化的getdata取出的数据是不变的啊!我现在是四个通道,要对每个通道不同时间间隔分别计算平均值。

内容的回复:频率最好是0.1

楼主:
对:金牌人机 关于

宏指令中取寄存器数值,用:getdata函数。可以将寄存器的值读取到宏指令中的变量中。然后用sedata函数赋值到寄存器以供显示。

数据取样得到的数据不是存储在寄存器中,它以特定格式的文件存储在HMI中,不能直接以宏指令来读取。

为了实现你的功能,可以使用以下方案:假设数据来源为:D100.

1.让数据通过宏指令采集后传输到相应寄存器(LW100),资料取样元件对此寄存器进行采样。然后形成趋势图。这样的话,变量数据和趋势图中的数据可保持一致。

2.做资料取样元件直接对D100采样,宏指令也定时读取D100.放到变量数组中,然后进行运算。这适合数据变化不是特别敏感的请况。

内容的回复:1、宏指令怎么定时读取D100放到变量数组中

2、数据变化不敏感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3、我需要对一组趋势图(四个通道)的每个通道的不同时间间隔(0-5秒,5-13秒,13-28秒,28-40秒)分别计算,算平均值。
4、如果我的频率是0.1秒。可以实现不

你又没有实例,能否给我一个,谢谢!wj03113@163.com

楼主:
对:lianbingice 关于

在宏指令中定义数组,使用getdata函数读取寄存器数据啊!这个参考宏指令手册吧!

那你的趋势图采样频率是多少呢?

内容的回复:趋势图中寄存器的数据是实时变化的getdata取出的数据是不变的啊!我现在是四个通道,要对每个通道不同时间间隔分别计算平均值。

网友C:
3、我需要对一组趋势图(四个通道)的每个通道的不同时间间隔(0-5秒,5-13秒,13-28秒,28-40秒)分别计算,算平均值。
这句话如何理解?如果四个通道相同的处理方式,你能不能只说一个通道的怎么处理?是求所有采样数据的均值,还是以低于采样频率进行数据运算?

连续的getdata,不就得到变化的数据了么!

楼主:
对:lianbingice 关于

3、我需要对一组趋势图(四个通道)的每个通道的不同时间间隔(0-5秒,5-13秒,13-28秒,28-40秒)分别计算,算平均值。
这句话如何理解?如果四个通道相同的处理方式,你能不能只说一个通道的怎么处理?是求所有采样数据的均值,还是以低于采样频率进行数据运算?

连续的getdata,不就得到变化的数据了么!

内容的回复:求一个通道,不同时间段的采样数据的各个平均值。怎么用连续的Getdata,能不能给我个相似的实例,谢谢!wj03113@163.com

网友B:
示例已发过,没有收到吗?

楼主:
对:金牌人机 关于

示例已发过,没有收到吗?

内容的回复:收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D(2014-09-10):
正需要给我发一个实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