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hflexgrid的用法?

楼主(2012-01-06):
想在WINCC中使用mshflexgrid显示ACCESS中的数据,但是不会用mshflexgrid,请高手帮忙!急!!!

网友A:
Dim str1
 Dim str2
 Dim MSFlexGrid1
         Set MSFlexGrid1=ScreenItems("history")
 str1 = "时间|报警信息|报警点"
 MSFlexGrid1.AllowUserResizing = 1
 MSFlexGrid1.Rows = 1
 MSFlexGrid1.Cols = 3
 ‘MSFlexGrid1.FixedRows = 1
 ‘MSFlexGrid1.FixedCols = 1
 MSFlexGrid1.FormatString = str1
 MSFlexGrid1.ColWidth(0) = 2000
 MSFlexGrid1.ColWidth(1) = 4000
 MSFlexGrid1.ColWidth(2) = 3000
         rst.movefirst
         i=1
         Do While Not rst.EOF
             MSFlexGrid1.AddItem ( i & vbTab & Trim(rst.fields("datetime").value) & vbTab & Trim(rst.fields("text1").value) & vbTab & Trim(rst.fields("text2").value))
             rst.MoveNext
             i=i+1
         Loop
 这是一个报警查询的的例子,中间省了数据库操作的部分,MSFlexGrid1.的操作基本都在,你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