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2-01-06):
对于安装不成功强行退出后无法安装的处理办法:
STEP 7-Micro/WIN 的安装过程因为意外中止,造成不能卸载,也不能再次安装,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出现这种情况,可按如下步骤处理:
1, 点击 Windows 任务栏的”开始“按钮,选择”运行“命令;
2 ,在命令行中输入 regedit,并点击”确认“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3, 备份当前注册表。可以在注册表编辑器中选择“My Computer”,使用菜单命令“文件” > “导出...”保存注册表数据
4 ,打开注册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5 ,选中目录 Uninstall,通过菜单命令“编辑” > “查找...”,打开查找对话框
6 ,输入查找项 STEP 7-Micro/WIN
7 ,点击“查找 ”按钮开始搜索
8 ,找到相应的注册表项并删除键值
注意选择 STEP 7-Micro/WIN 适当版本的 DisplayName 键值删除。如果在进行此项操作之前,已经对注册表进行了错误的操作,则可能需要把注册表中所有与 Micro/WIN 相关的键值全部删除。如果此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建议重新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

网友A:
楼主良民呀!学习了···多谢经验分享···

网友B:
我每次安装失败后,总是还原系统解决问题,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C:
感谢分享啊,不过自己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D:
我也不是完全明白,希望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