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OVERTmasterDRIVES 6SE70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2-01-06):
求助SIMOVERTmasterDRIVES 6SE70无法与电脑连接.是不是里面有什么参数要修改才能连接上电脑..软件没问题,通讯线也是没问题.求助各位师傅了.谢谢!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没问题?

线缆x300的1、5、9要短接

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B(2012-02-13):
硬件连接好后,在软件中直接搜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