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旧工控机的"硬狗"按到新工控机上需要什么设置

楼主(2012-01-06):
一个140立方米高炉 "紫金桥"6.0监控软件,由于年限已久,运行故障频发,需要更换新的工控机,因此

请教:

装上软件以后,用旧的工控机加密"硬狗",按装到新的工控机上可以吗?

除了串口设置,还需要什么设置?

网友A:
这个好像需要驱动一下,别的不需要吧

网友B:
操作系统是?

楼主:
谢谢以上网友的提示

操作系统是:WINDOS2000,紫金桥6.0

网友B:
看样子是硬件经常出毛病。

第一步:非常重要!备份原系统。一定要用GHOST备份原系统。

第二步:取消原来组态软件的开机登陆自启动功能。

第三步:确认新工控机能在WIN2000下被驱动,也就是说新工控机要能支持WIN2000

第四步:想办法更换工控机后仍然使用原来的系统(也就是说原来的系统不改变,仍然用原来的操作系统),具体方法http://school.cfan.com.cn/system/2003/2006-08-23/1156295291d13861.shtml

第五步:试运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样可以避免安装新系统而出现设置不正确等问题。

楼主:
感谢"第五纪冰川"网友的指导,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工程完工以后,给一张光盘,"紫金桥"6.0软件,用这个软件按装可不可以"?   这个软件是运行版还是演示板?

网友B:
应该是运行版,只要有原来的工程文件,安装新系统,安转运行版,拷入工程文件,运行工程文件就可以,可以向原设计单位了解下还需不需要安装其它的组件。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