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作软启动

楼主(2012-01-06):
有谁知道,变频器作软启动用,一台55KW变频器启动三台55KW的水泵,设计调试时要注意什么呀

网友A:
一台55KW变频器,启动三台55KW的恐怕启动不了吧,变频器容量太小了。

网友B:
注意切换顺序,切换之间必须延时。

网友C:
一般的设计变频器的容量(功率)要比电机的要大一些,一拖三使用要注意好使用接触器切换。

网友D(2012-07-30):
“一台55KW变频器启动三台55KW的水泵”,变频切换工频时,变频器自由停车后,变频器输出端的接触器先断开,电机与工频的接触器在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