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传送零件 请高手知道

楼主(2012-01-06):
一个零件检测装置,使用s7-300,在检测尺寸后,步进12个零件位置,才会到达废料剔除通道,坏件剔除掉,好件继续步进,请教高手们怎么做程序呀,要是连续多个坏件时,程序该怎么做,是用计数器吗?

网友A:
俺是热心大侠,不过这个问题心有余力不足,帮忙顶起

网友B:
西门子的没有搞过,但是用三菱的搞过,用位移指令

网友C:
步进位数用计数器,零件的好坏应用输入做信号辨别

网友D:
可以这样编程:用MW0作为零件的质量标记区,可存放连续16个零件的质量状态,初始化使MW0=0,每检完一个零件,如是好件,将MW0左移一位,如是坏件,MW0加1后再左移一位,当检测12个件后,第一个零件的质量标记已移到M0.3的位置,故在剔出分选出放一接近开关,当第一个件步进到接近开关时,可通过判断M0.3的状态进行分选。见梯形图:

楼主:
5楼的很详细,我照着做了,很好用的,学习了

很感谢

网友E:
看不明白为什么要有个加指令。

如果连续两个都是废品的话,这个值变成了多少?

网友D:
7l楼:加1指令是为给坏件做标记,每检测完零件,对好件不加,对坏件加1,之后都要左移一位如连续3个件都是坏的,加1且移位后,MW0的结果为:“0000_0000_0000_1110”如再连续3个件是好的,MW0只作左移3次,其结果为:0000_0000_0111_0000,即从第一个件开始,它的质量标记放在MW0的最低位(好的为0,坏的为1),第二个件时,由于MW0已左移一位,即第一个件的标记已移到低2位,MW0此时的最低位变为为第二个件的标记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步进位数用计数器,零件的好坏应用输入做信号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