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在N:N通信中,为什么通信模块很容易被烧毁?

楼主(2012-01-06):
 现有一台FX3u的PLC 和4台FX2n的三菱PLC 通过485通信模块,采用N:N网络。 为什么,FX3U的485通信模块会很容易被烧掉,同时从站的内部PLC通信模块也会被烧掉。 谁有什么解决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或者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A:
你的终端电阻阻值量过吗,试试量量两线间的电阻是多少。通讯很少有烧的。

网友B:
TX RX终端电阻10欧姆···注意通信干扰···避开强电/动力线

网友C:
是不是周围有强电或者是强磁场导致的!

楼主:
排除最前面两种情况,   干扰可能有点,单不会是强电,和其他电路线一起走的,当基本都是数字通信线路,电源线路很少。

 我需要的是各位进行分析,然后给出解决方法和措施。

 分可以追加。

网友D:
我这里4*7=28个用了五年,没有1个坏的。

网友E:
把通讯线换成普通的屏蔽双绞网线看看效果怎么样,同时把屏蔽层接PLC的0V。估计再烧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F:
屏蔽双绞网线价格较贵,抗干扰能力好:N元一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