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互感器保护熔断器的问题

楼主(2012-01-06):
KYN28-12柜子的电压互感器装有保护熔断器,我们经常用6KV和10KV的,均为0.5A,不知能否用10KV的替代6KV的?

网友A:
这问题倒是没遇到过,我想应该严格按照要求,只能用6kv的

网友B:
熔断器芯可以的,但是底座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熔断器芯可以的,但是底座不行的。

底座是可以的

网友C:
都是可以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是可以的吧。。。。。。

1、熔丝的保护,只与电流大小有关,与线路电压高低无关;

2、所谓6KV、10KV,是指配用的熔断器的额定电压;

3、熔丝融断过程,线路电压高时速度快,线路电压低时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都是可以的吧。。。。。。1、熔丝的保护,只与电流大小有关,与线路电压高低无关;2、所谓6KV、10KV,是指配用的熔断器的额定电压;3、熔丝融断过程,线路电压高时速度快,线路电压低时速度慢;

哪为什么会有6KV和10KV两种电压等级的熔断器,生产10KV,大家都用10KV的不就得了

网友E(2012-02-06):
KYN28-12柜子的电压互感器装有保护熔断器    适用于10KV、6KV的设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网友D 的回复内容:引用 网友C:都是可以的吧。。。。。。1、熔丝的保护,只与电流大小有关,与线路电压高低无关;2、所谓6KV、10KV,是指配用的熔断器的额定电压;3、熔丝融断过程,线路电压高时速度快,线路电压低时速度慢;哪为什么会有6KV和10KV两种电压等级的熔断器,生产10KV,大家都用10KV的不就得了

余量  一般选择都是大一号的

网友G(2012-03-28):
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

一高压配电室内有8台高压柜,出现一个故障现象:8只电度表都不走了,表的电压、电流都正常,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一高压配电室内有8台高压柜,出现一个故障现象:8只电度表都不走了,表的电压、电流都正常,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电度表的公共工作零线N部分有开路故障;

2、如果找不到开路的地方,就把零线N再旁路接一次N;

网友H:
熔断器选择时是要按照额定电压选择的

网友I(2012-10-18):
引用 网友J:
这问题倒是没遇到过,我想应该严格按照要求,只能用6kv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K:
:ydl关于引用 刘志斌 的回复内容:引用 老菜鸟 的回复内容:都是可以的吧。。。。。。1、熔丝的保护,只与电流大小有关,与线路电压高低无关;2、所谓6KV、10KV,是指配用的熔断器的额定电压;3、熔丝融断过程,线路电压高时速度快,线路电压低时速度慢;哪为什么会有6KV和10KV两种电压等级的熔断器,生产10KV,大家都用10KV的不就得了 内容的回复:
虽然熔丝保护只与电流有关,但是在容量上是有区别的,匹配不好熔断的速度有区别,如果把6kv的保险用在10kv的柜子里在保险熔断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爆炸,再有要看柜子的设计了,6kv和10kv的保险尺寸也不一样,座的大小也不一样。

网友K:
如果用10KV代替6kv的动作的时间肯定要慢。

网友L(2014-09-12):
高电压带低电压的应该没问题,只要电流等级相同就行了,电压高低主要是决定熔断器的长度,也就是爬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