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省电原理

楼主(2012-01-06):
50hz,假如用变频器长时间工作在40hz,,省电吗,

网友A:
之前在坛子里讨论许多次了,变频器省点与否有两个决定性条件

1、风机水泵等平方转矩负载,并且是通过频率调整来调整水量

2、长时间工作在低频下。

这样才能省电,不妨以水泵为例分析下:水流量和频率成正比,扬程是和频率的平方成正比,而功率是扬程和流量的积,所以功率和频率的三次方成正比。

楼主所说额定频率是50Hz的负载长时间工作在40Hz,此时功率只有额定功率的51.2%。

网友B:
调速节能原理从二个方面来说明
、风机水泵的节电原理就是用调速控制代替挡风板或节流阀控制风流量,这是一个节电的有效途径。在用档风板控制额定风量Q1=100%输出时,则轴功率N1与面积AH1 OQ1成正比,若风量减半Q2 =50%输出时,则轴功率N2与面积BH2 OQ2成正比,它比N1减少不多,这是因为需要克服档风板阻力增大风压所致。如果采用调速控制同样风量减半输出时,转数由n1降至n2,按风机参数比例定律画出n2时的特性曲线,C点为新的工矿点,这时轴功率N2与面积CH3OQ2成正比,在满足同样风量Q2情况下,轴功能降低很多,节省的功率耗损N与面积BH2H3C成正比,可见节电效果十分显著。
、流体力学的观点
流量转速,压力转速^2,轴功率转速^3,若转速下降20%,则功率下降到51.2% ;若转速下降50%,则轴功率下降到12.5% ,即使考虑调速装置本身的损耗等因素,节电也是相当可观的。

网友C:
低于额定频率运行,肯定省电

这也就是为什么用变频器来实现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