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界面"真"动画的显示

楼主(2012-01-06):
intouch界面里面设置一个风扇转动的画面,该做何设置?

在一台水泵在运行中,图面要显示运行的设备要有动作,比如风扇在不停的转。不能直接使用颜色区分设备的运行于停止。

在“方向”里面设置放一个公式:比如:  bump_rotation*bump_run

bump_ratation 设置成“内存整形”,bump_run设置成“IO离散”。

但是现在还无法显示风扇的转动,还需要写一个脚本。

有哪位朋友帮帮忙?这个脚本应该如何去写?????

楼主:
刚才,使用安装intouch时自带的程序做了一个实验。

使用程序自带的内存整形 和 IO离散, 结果在没有写脚本的情况下,就转动了。

但是自己新建内存整形和IO离散的话,就是不动作。

如果这样的话,也可以完成项目。

不过,我还想知道为什么我写的标记名不能让风扇转动呢??????

网友(2017-07-23):
使用程序自带的内存整形 和 IO离散,是什麽

网友A:
热敏干簧继电器是一种利用热敏磁性材料检测和控制温度的新型热敏开关。它由感温磁环、恒磁环、干簧管、导热安装片、塑料衬底及其他一些附件组成

网友A:
。热敏干簧继电器不用线圈励磁,而由恒磁环产生的磁力驱动开关动作。恒磁环能否向干簧管提供磁力是由感温磁环的温控特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