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被国产劣质产品害惨了,(光电开关和变频器)我超级郁闷的几个月

楼主(2012-01-06):
设备上一光电开关被撞坏了,原来是KEYENCE对射光电开关,采购说坏了,这个不好买,厂里正好采购有温州洞头产的一种光电开关,十几块一只,都是24VDC直流供电,对射检测距离只有1米左右。NPN型,理论上不存在任何问题。换上,不行对住光和不对住没变化。偶然,变频器停掉,有反应了,动作正常。就不能开变频器。正好同事过来说这个光电开关不行,说以前为这个机器提供电器的工程师也准备用这种就没用起来,也是不能开变频器。我就认为是不该共电源,文本显示器和光电开关,还有几个接近开关都是一个开关电源供电,我单独弄了一个约25V给光电开关供电,光电开关注明工作电压是6——30V。不行,偶尔正常一下,换了好几个光电开关,有些一点都没反应。我又认为是电压高了一点,我又搞个稳压电源12V,光电开关后常亮灯亮了,但对住没有一点反应。就放弃了用这种的想法

第二天,我又和采购去市场上买了一对沪工的E3JK——5M的,因这以前也用过这种。220V供电的,我想220V供电不会受24V供电的影响了吧,耐且输出是继电器,和控制回路已经隔断,在照明插座试,正常。管理问我你这个行不,我说99%没问题。接上,又不行了,同样,也是不能开变频器。我换另两相电试,也不行。至此,我才晓得这种富凌变频器有多毒(温岭产),干扰有多大。

终于,我也搞清楚了上次,大概是十月初。也是这一块,一个接近开关坏了,当时没有,我就考虑用这种光电开关暂时替换,由于是厂里的唯一的流水线停下就耽误生产。也是当时测试正常,即PLC输入点指示灯动作正常。实际一运行就没用,当时老总正好在,我那时才到那个厂。想表现一下,就夸口说这样绝对行。旁边管理说不行。试了好几次。都不行。看到后来,老总气愤着走开了。你说我当时多么难堪。到最后还是换接近开关才行,这件事让我郁闷了这好几个月。好在现在总算有了答案。

我也发过悬赏贴,现在找不到了。

多次的调试,都是在流水线停下来,在十几双同事及管理怀疑的目光下完败!!!!!!!!!!!!!!!差不多要崩溃了。

网友A:
关键场合绝不使用国产元器件,这是我设计产品时的原则。

即使你产品吹上天,我也不会贸然使用,必须经过很长时间的试验才可以

网友B:
同时也说明,有的问题还需要经验,不管是原理上能够通过。

网友C:
这个倒是不能一概而论,一个一米的普通光电开关,又没什么特殊的参数需求,国产的完全没问题。

只不过反过来说,十几块的1米对射光电开关靠谱不?完全不靠谱!你这不是国产货,你这是国产山寨货!

网友D:
温州桐头还有真货??。。。。。。那地方就是假电气元件之乡。。

网友E:
劣质产品不能使用,不然会被它害惨了

楼主:
都看不见别人回复的。怎么回事

楼主:
错错错,是我的错

1不该去那种小厂。

2不该逞能

3以前都差不多用进口,对国产东西认识不足,没经验

4太执着

网友F:
哎,都是被这些个破厂把国产品牌搞砸了。一个光电,你做好点,卖贵点不就好了。十几块的光电,这生产厂家有毛病。

网友G:
      那你还是用原来是KEYENCE对射光电开关, 几十块钱一个光电开关?

我们用的LENZE的一般在$900/件哟!

网友H:
有些国产还是很不错的 关键国内的山寨的比较多

网友I:
同情。不能用山寨的产品。

网友J:
洞头的光电开关,霍尔,好几年前就上过那当,还有浙江产的开关电源,珍惜生命,请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