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技巧总汇

楼主(2012-01-06):
CAD常见的快捷命令

(一)字母类
、对象特性

ADC, *ADCENTER
(设计中心
Ctrl2CH, MO *PROPERTIES(修改特性Ctrl1)
MA, *MATCHPROP
(属性匹配)         ST, *STYLE(文字样式)
COL, *COLOR
(设置颜色)            LA, *LAYER(图层操作)

LT, *LINETYPE
(线形)              LTS, *LTSCALE(线形比例)

LW, *LWEIGHT
(线宽)              UN, *UNITS(图形单位)

ATT, *ATTDEF
(属性定义)           ATE, *ATTEDIT(编辑属性)

BO, *BOUNDARY
(边界创建,包括创建闭合多段线和面域)

AL, *ALIGN
(对齐)                 EXIT, *QUIT(退出)

EXP, *EXPORT
(输出其它格式文件)   IMP, *IMPORT(输入文件)

OP,PR *OPTIONS
(自定义CAD设置)   PRINT, *PLOT(打印)

PU, *PURGE
(清除垃圾)             R, *REDRAW(重新生成)

REN, *RENAME
(重命名)             SN, *SNAP(捕捉栅格)

DS, *DSETTINGS
(设置极轴追踪)     OS, *OSNAP(设置捕捉模式)

PRE, *PREVIEW
(打印预览)          TO, *TOOLBAR(工具栏)

V, *VIEW
(命名视图)               AA, *AREA(面积)

DI, *DIST
(距离)                  LI, *LIST(显示图形数据信息)

、绘图命令:

PO, *POINT
(点)                   L, *LINE(直线)

XL, *XLINE
(射线)                 PL, *PLINE(多段线)

ML, *MLINE
(多线)                 SPL, *SPLINE(样条曲线)

POL, *POLYGON
(正多边形)          REC, *RECTANGLE(矩形)

C, *CIRCLE(
)                     A, *ARC(圆弧
)
DO, *DONUT
(圆环)                 EL, *ELLIPSE(椭圆)

REG, *REGION
(面域                 MT, *MTEXT(多行文本)

T, *MTEXT
(多行文本)              B, *BLOCK(块定义)

I, *INSERT
(插入块)               W, *WBLOCK(定义块文件)

DIV, *DIVIDE
(等分)               H, *BHATCH(填充)

、修改命令:

CO, *COPY
(复制)                  MI, *MIRROR(镜像)

AR, *ARRAY
(阵列                   O, *OFFSET(偏移)

RO, *ROTATE
(旋转)                M, *MOVE(移动)

E, DEL
*ERASE(删除)           X, *EXPLODE(分解)

TR, *TRIM
(修剪)                 EX, *EXTEND(延伸)

S, *STRETCH
(拉伸)               LEN, *LENGTHEN(直线拉长)

SC, *SCALE
(比例缩放)            BR, *BREAK(打断)

CHA, *CHAMFER(
倒角)               F, *FILLET(倒圆角)

PE, *PEDIT
(多段线编辑)          ED, *DDEDIT(修改文本)

、视窗缩放:

P, *PAN
(平移)                   Z+空格+空格, *实时缩放

Z, *
局部放大                      Z+P, *返回上一视图

ZE, *显示全图
5、尺寸标注:
DLI, *DIMLINEAR(直线标注)       DAL, *DIMALIGNED(对齐标注)
DRA, *DIMRADIUS(半径标注)       DDI, *DIMDIAMETER(直径标注)
DAN, *DIMANGULAR(角度标注)      DCE, *DIMCENTER(中心标注)
DOR, *DIMORDINATE(点标注)       TOL, *TOLERANCE(标注形位公差)
LE, *QLEADER(快速引出标注)      DBA, *DIMBASELINE(基线标注)
DCO, *DIMCONTINUE(连续标注)     D, *DIMSTYLE(标注样式)
DED, *DIMEDIT(编辑标注)         DOV, *DIMOVERRIDE(替换标注系统变量)
(二)常用CTRL快捷键
CTRL】+1 *PROPERTIES(修改特性)  CTRL】+2 *ADCENTER(设计中心)
CTRL】+O *OPEN(打开文件)      CTRL】+NM *NEW(新建文件)
CTRL】+P *PRINT(打印文件)     CTRL】+S *SAVE(保存文件)
CTRL】+Z *UNDO(放弃)          CTRL】+X *CUTCLIP(剪切)
CTRL】+C *COPYCLIP(复制)      CTRL】+V *PASTECLIP(粘贴)
CTRL】+B *SNAP(栅格捕捉)      CTRL】+F *OSNAP(对象捕捉)
CTRL】+G *GRID(栅格)          CTRL】+L *ORTHO(正交)
CTRL】+W *(对象追踪)          CTRL】+U *(极轴)
(三)常用功能键                   F1 *HELP(帮助)
F2 *(文本窗口)               F3 *OSNAP(对象捕捉)

F7 *GRIP(栅格)               F8 *ORTHO(正交)

楼主:
CAD制图规范

一)、基本要求
.所有设计室出的图纸都要配备图纸封皮、图纸说明、图纸目录。
A
.图纸封皮须注明工程名称、图纸类别(施工图、竣工图、方案图)、制图日期。
B
.图纸说明须对工程进一步说明工程概况、工程名称、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或建筑设计单位等。
.每张图纸须编制图名、图号、比例、时间。
.打印图纸按需要,比例出图。
(二)、常用制图方式
一、常用比例
1 12 13 14 15 16 110 115 120 125 130 140
50 160 180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1400 1
二、线型

.粗实线:0.3mm
      1.平、剖面图中被剖切的主要建筑构造的轮廓(建筑平面图)
      2.室内外立面图的轮廓。
      3.建筑装饰构造详图的建筑物表面线。
.中实线:0.15-0.18mm
       1.平、剖面图中被剖切的次要建筑构造的轮廓线。
       2.室内外平顶、立、剖面图中建筑构配件的轮廓线。
       3.建筑装饰构造详图及构配件详图中一般轮廓线。
.细实线:0.1mm
       1.填充线、尺寸线、尺寸界限、索引符号、标高符号、分格线。
.细虚线:
0.1-0.13mm
       1.室内平面、顶面图中未剖切到的主要轮廓线。
       2.建筑构造及建筑装饰构配件不可见的轮廓线。
       3.拟扩建的建筑轮廓线。        4.外开门立面图开门表示方式。
.细点划线:0.1-0.13mm          1.中心线、对称线、定位轴线。
.细折断线:0.1-0.13mm          1.不需画全的断开界线。
三、打印出图笔号1-10号线宽设置
号 红色
    0.1mm                  6号 紫色    0.1-0.13mm
号 黄色
   0.1-0.13mm           7号 白色    0.1-0.13mm
号 绿色
    0.1-0.13mm           8.9号 灰色    0.05-0.1mm
号 浅兰色 0.15-0.18mm
         10号 红色    0.6-1mm
号 深兰色 0.3-0.4mm
号特粗线:                  1.立面地坪线

      2.索引剖切符号               3.图标上线
     4.索引图标中表示索引图在本图的短线
三、剖切索引符号
1.
    m: ?12mm(A0A1A2、图纸)
2.
    m: ?10mm(A3A4图纸)
3.
    特粗线到索引线为剖视方向
4.
    A: 字高5mm(A0A1A2、图纸)字高4mm(A3A4图纸)
5.
    B-01:字高3mm(A0A1A2、图纸)字高2.5mm(A3A4图纸)
6.
    A为索引图号,B-01为索引图纸号,B-01“    表示索引在本图
标注B 2.50 0.8
附注:1.所用图形比例均为
1:100
2.
为了减少图纸的内存和确保图框文件的标准性、建议使用外部引用命令引用图框文件。

方法:XREF(外部引用)
ATTACH(
加入),选择所需引用的图框文件选点。

、门窗表和材料表(见附录)
、绘图文件的命名规则

CAD
文件的命名应简单、明潦、易记,易于交换数据。设计图纸可按设计工种和图纸目录顺序命名,如建筑为J1J2
,初步设计加注C,JC1JC2;结构为G1G2,初步设计加注C,GC1GC2;电气为E1E2,初步设计加注C,EC1EC2;给排水为S1S2,初步设计加注C,SC1SC2;通风为H1H2,初步设计加注C,HC1HC2等。

楼主:
CAD技巧总汇(经典)

1. 执行编辑命令,提示选择目标时,用矩形框方式选择,从左向右拖动光标,为"窗口Windows"方式,如果从右向左拖动光标,则为"交叉 Cross"方式,左选与右选的区别是左选必须全部框住才算选中,而右选只要框中图元一小部分就可选中图元。

2. 有的用户使用AutoCAD时会发现命令中的对话框会变成提示行,如打印命令,控制它的是系统变量CMDDIA,关掉它就行了。

3. 椭圆命令生成的椭圆是以多义线还是以椭圆为实体的是由系统变量PELLIPSE决定,当其为1时,生成的椭圆是PLINE

4. CMDECHO变量决定了命令行回显是否产生,其在程序执行中应设为0& x‘

5. DIMSCALE决定了尺寸标注的比例,其值为整数,缺省为1,在图形有了一定比例缩放时应最好将其改成为缩放比例。  中国建筑网|建筑|设计|建筑企业|房地产|建筑下载|建筑新闻|建筑论

6. 空心汉字字形如使用AutoCAD R14-CAD2006中的BONUS功能(一定要完全安装AutoCAD,或自定义安装时选了它),有一个TXTEXP命令,可将文本炸为

7. AutoCAD 的中有一个ARCTEXT命令,可实现弧形文本输出,使用方法为先选圆弧,再输入文本内容,按OK

8. BONUS中有一个有用的命令,即MPEDIT,用它将多个线一齐修改为多义线,再改它的线宽

9. AutoCAD 中打印线宽可由颜色设定,这样制图中的各种线型不同、线宽不同的线条可放入不同的层,在层中定义了线型的颜色,而在打印设置中设定线型与颜色的关系,效果良好。

10. AutoCAD中的图形插入WORD中,有时会发现圆变成了正多边形,用一下VIEWRES命令,将它设得大一些,可改变图形质量。

11. AutoCAD中文件可当作块插入其他文件中,但这样一来过多的块使文件过于庞大,用PURGE来清除它们吧,一次清一层,一定要多用几次呀 www.jianzhuw.com

12. 在作完零件图进行组装时,可将零件图块插入后焊开,再用group成组后组装,这时用ddselect命令控制组选取处于何种状态,取消组选时再

13.

AutoCAD中的菜单源文件为.mnu文件,将其修改可将自己的命令加入菜单中,再用menu命令装入,加参加AutoCAD帮助了解菜单文件格式+ H1 H# c* K7 】* }% t8 Uwww.jianzhuw.com图标工具条中加入自己的命令相对简单,可在工具条上点右键,在toolbar对话中,点new 按钮,输入工具条后,一个新工具条产生,再选Customize按钮,选定custom,将空按钮拖入工具条中,再在空按钮上按右键,这样就可定义自己的按钮图标和命令。

14. AutoCAD的状态行也可处定义,用DIESEL语言可以访问它,最简单的方法用modemacro命令,后输入$getvarclayer),以后当前层名就显示在准确无误行上,用户化可谓无孔不入吧!

楼主:
1. AutoCAD的图形格式为.dwg,也可导出为.bmp.wmf.eps.dxf.3ds,是如果用render命令可存为.pcx.tga.tif格式,AutoCAD还可将文件直接存为这几种格式,要为系统装一个名为“Raster file export”的打印机,用它打印到文件,ACAD2000还可将文件存为JPG格式。

2. render进行着色时,render无关闭按钮,用户采用:(arxunloadrender"),因为它是ARX文件扩展的功能。 & R# v4 ^‘  2

3. dimzin系统变量最好要设定为8,这时尺寸标注中的缺省值不会带几个尾零,用户直接接受缺省值十分方便快捷。  中国建筑网|建筑|设计|建筑企业|房地产|建筑下载|建筑新闻|建筑

4. 如遇到快捷失效,如^0失去作用变为正交模式切换的情况,请用menu将当前使用菜单.mnu菜单源文件重装一遍即可。

5. 有时在打开dwg文件时,系统弹出“AutoCAD Message”对话框提示“Drawing file is not valid ”,告诉用户文件不能打开。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先退出打开操作,然后打开“File”菜单,选“Drawing Utilities/Recover”,或者在命令行直接用键盘输入“recover”,接着在“Select File”对话框中输入要恢复的。

6. 汉化菜单。将support目录下的acad.mnu文件复制为chinese.mnu。用写字板打开chinese.mnu。仔细观察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类似“* * *POP”的条目,每一条自定义了一列下拉菜单。将引号中的英文命令名称改为中文,存盘退出。再在CAD中输入“menu”命令,将chinese.mnu菜单文件装入,下拉菜单就变成了中文。还可以再装入acad.mnu文件将菜单还原。

7. R14默认的“命令取消”键是“ESC”键,如果你已经习惯了R12的“Ctrl+C”怎么办呢?点击菜单Tools\preferences\compatibility\priority for accelerator keys\autoCAD classic,然后就可以用“Ctrl+C”取消命令了,同时“ESC”键仍然有效。

8. R14打开R11R12的文件时,即使正确地选择了汉字字形文件,还是会出现汉字乱码,原因是R14R11R12采用的代码页不同。可到本站或AutoDesk公司主页下载代码页转换工具wnewcp。运行wnewcp后,首先选中“R11/R12”复选框,再单击“Browse”按钮,选择要转换的文件或目录,然后选择新的代码页,ANSI936GB2312均可,单击“Start Conversion”即开始转换。转换后,在R14中就能正确地显示汉字。

楼主:
1. AutoCAD中有时尺寸箭头及Trace画的轨迹线变为空心,用TRIMMODE命令,在提示行下输新值1可将其重新变为实心。 9 O1 f& _‘ A! |8 w  n中国建筑网|建筑|设计|建筑企业|房地产|建筑下载|建筑新闻|建筑论

2. AutoCAD打开一张旧图,有时会遇到异常错误而中断退出,这时首先使用28介绍的方法,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则可以新建一个图形文件,而把旧图用图块形式插入,可以解决问题。

3. 巧用工具按钮自定义。AutoCAD中有许多lsp文件能为我们提供非常实用的命令,如chtext.lsp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字修改命令,尤其适用于大批文字的修改,但在使用这样的命令之前必须先把lsp文件载入。一般你可以通过选取“Tools”菜单中“LoadApplication ...”选项,再利用对话框打开AutoCAD R14/Support下的Chtext.lsp文件,然后击 “Load”钮,或者也可以直接在命令行中键入“(load chtext”)”以达到载入的目的,如此做总有些繁琐。下面我们用自定义工具按钮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右击任意工具钮,弹出“Toolbars”对话框,击“Customize...”钮,在“Categories:”中选“Custom”项,将出现的空按钮拖到工具条中目标位置,击“Close”钮返回,接着右击空按钮,出现“Button Properties”对话框,在“Name:”栏中为命令钮命名,“Help:”栏中你可写入或不写入内容,然后在“Macro:”中键入“(load chtext”)cht”,至于“Button Icon",用户可选系统提供的图标,也可以点“Edit...”自行绘制或者直接调用已有的bmp文件,最后点“Apply”钮并依次关闭对话框返回。这样你自己的工作按钮就做成了。由于在后面增加了“cht”(注意:前面要有空格),所以你只要按下工具钮便可以直接去选择要编辑的目标文件。

4. Word文档中插入AutoCAD图形$ R‘  中国建筑网|建筑|设计|建筑企业|房地产|建筑下载|建筑新闻|建筑论文Word文档制作中,往往需要各种插图,Word绘图功能有限,特别是复杂的图形,该缺点更加明显,AutoCAD是专业绘图软件,功能强大,很适合绘制比较复杂的图形,用AutoCAD绘制好图形,然后插入Word制作复合文档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可以用AutoCAD提供的EXPORT功能先将AutocAD图形以BMPWMF等格式输出,然后插入Word文档,也可以先将AutoCAD图形拷贝到剪贴板,再在Word文档中粘贴。须注意的是,由于AutoCAD默认背景颜色为黑色,而Word背景颜色为白色,首先应将AutoCAD图形背景颜色改成白色。另外,AutoCAD图形插入Word文档后,往往空边过大,效果不理% Y# L. \‘ r+ g) G想。利用Word图片工具栏上的裁剪功能进行修整,空边过大问题即可解决。

楼主:
1. 图形的打印技巧: v: 】 由于没有安装打印机或想用别人高档打印机输入AutoCAD图形,需要到别的计算机去打印AutoCAD图形,但是别的计算机也可能没安装AutoCAD,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如AutoCAD图形在别的计算机上字体显示不正常,通过网络打印,网络打印不正常等),不能利用别的计算机进行正常打印,这时,可以先在自己计算机上将AutoCAD图形打印到文件,形成打印机文件,然后,再在别的计算机上用DOS的拷贝命令将打印机文件输出到打印机,方法为:copy <打印机文件> prn /b,须注意的是,为了能使用该功能,需先在系统中添加别的计算机上特定型号打印机,并将它设为默认打印机,另外,COPY后不要忘了在最后加/b,表明以二进制形式将打印机文件输出到打印机。

2. 选择技巧用户可以用鼠标一个一个地选择目标,选择的目标逐个地添加到选择集中,另外,AutoCAD还提供了Window(以键入“w”响应Select object:或直接在屏幕上自右至左拉一个矩形框响应Select object:提示),Crossing(以键入“C”响应Select object:或直接在屏幕上自左至右拉一个矩形框响应Select object:提示),Cpolygon(以键入“CP”响应Select object:),Wpolygon(以键入“WP”响应Select object:)等多种窗口方式选择目标,其中WindowCrossing用于矩形窗口,而WpolygonCpolygon用于多边形窗口,在WindowWpolygon方式下,只有当实体的所有部分都被包含在窗口时,实体才被选中,而在CrossingCpolygon方式下,只要实体的一部分包括在窗口内,实体就被选择像。AutoCAD还提供了Fence方式(以键入“F”响应Select object:)选择实体,画出一条不闭合的折线,所有和该折线相交的实体即被选择。在选择目标时,有时会不小心选中不该选择的目标,这时用户可以键入R来响应“select objects:”提示,然后把一些误选的目标从选择集中剔除,然后键入A,再向选择集中添加目标。当所选择实体和别的实体紧挨在一起时可在按住CTRL键的同时,然后连续单击鼠标左键,这时紧挨在一起的实体依次高亮度显示,直到所选实体高亮度显示,再按下enter键(或单击鼠标右键),即选择了该实体。还可以有条件选择实体,即用“filter响应select objects:,在AutoCAD2000中,还提供了QuickSelect方式选择实体,功能和filter类似,但操作更简单,方便。AutoCAD提供的选择集的构造方法功能很强,灵活恰当地使用可使制图的效率大大提高。

质量属性查询 www.jianzhuw.comAutoCAD提供点坐标(ID),距离(Distance),面积(area)的查询,给图形的分析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时还须查询实体质量属性特性,AutoCAD提供实体质量属性查询(Mass Properties),可以方便查询实体的惯性矩、面积矩、实体的质心等,须注意的是,对于曲线、多义线构造的闭合区域,应先用region命令将闭合区域面域化,再执行质量属性查询,才可查询实体的惯性矩、面积矩、实体的质心等属性。

楼主:
1. 字体样式设置中,字体列表中有两种中文字体,一种是前面有个?的字体,如“TT?宋体”,另一种是“TT宋体”。如果你选择了前面有?的字体,那个字体会倒过来,如果你选择了没有?的字体,那种字体就是正常的。你不妨试试,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说的那样。

2.  十字光标尺寸改变 工程图绘制时,要按投影规律绘图。为了便于"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绘图时,可调整十字光标尺寸,即用options命令或选择下拉菜单 Tools(工具)/ Options(系统配置),打开Options 对话框,找到Display(显示)选项卡,通过修改Crosshair Size(十字光标大小)区中的光标与屏幕大小的百分比或拖动滑块,可改变缺省值5%,不宜太大,否则当你绘图速度很快的时候,因十字光标太大眼睛非常难受,影响速度。   【0 w

3. 有时我们需要在不炸开块的情况下直接修改插入块里的文字的内容,使用refedit即可,具体操作如下:

a、在命令行输入"refedit"命令后回车,选择需要修改的那个块,此时会弹出"参照编辑"对话框;
b
、直接点击"确定"按钮,使用默认设置,随后"参照编辑"工具栏会启动;

c
、此时就可以用"ddedit"命令直接修改插入块里的文字的内容;

d、内容修改完后,点击"参照编辑"工具栏上的"将修改保存到参照"按钮,修改完毕;
中国建筑网|建筑|设计|建筑企业|房地产|建筑下载|建筑新闻|建筑论文e、此命令亦可对块里的其它部分进行修改,例如块里的各个图形实体等;
f
、此命令对外部参照"Xref"同样适用。

 8 缩放和平移在用AutoCAD设计时,缩放和平移命令使用的次数最多。缩放时,你可能会迷失方位,忘了原来的位置,或忘了要转到哪里,或需要快速返回原来的视图。如果缩放或平移的次数很多,返回原来的视图时光敲“回退”(UNDO)就够累的,还好2006版提供了改良的缩放和平移功能。有一个新的系统变量:VTENABLE,它可启用平滑转换来切换显示区域。例如,如果执行了范围缩放,而且启动了平滑转换,则用户可看到图形从局部的视图动态地转到整个图形。平滑视图转换帮助用户保持图形中的可视方位。更进一步的改进了,整个缩放和平移过程,可通过设置把它们看成单独的一个操作看待。这个设置在选项对话框中的用户系统设置标签中设置。这样,只需要一步就可以回到以前的视图,真是省时省力。  www.jianzhuw.com

楼主:
1. 打 印
问:PLOTASE命令后只能在命令行出现提示,而没有弹出对话框,为什么?

答:AutoCAD的系统变量CMDDIA用来控制PLOT命令和ASE命令的对话框显示,设置CMDDIA1,就可以解决问题。

问:打印出来的图效果非常差,线条有灰度的差异,为什么
?
答:这种情况,大多与打印机或绘图仪的配置,驱动程序,以及操作系统有关。通常从以下几点考虑,就可以解决问题。

a
.配置打印机或绘图仪时,误差抖动开关是否关闭;
Y
b
.打印机或绘图仪的驱动程序是否正确,是否需要升级;

如果把AutoCAD配置成以系统打印机方式输出,换用AutoCAD为各类打印机和绘图仪提供的ADI驱动程序重新配置AutoCAD打印机;

d
.对不同型号的打印机或绘图仪,AutoCAD都提供了相应的命令,可以进一步详细配置。例如对支持HPGL/2语言的绘图仪系列,可使用命令“hpconfig”;

e
.在AutoCAD Plot对话框中,设置笔号与颜色和线型以及笔宽的对应关系;为不同的颜色指定相同的笔号(最好同为1),但这一笔号所对应的线型和笔宽,可以不同。某些喷墨打印机只能支持1-16的笔号,如果笔号太大则无法打印;笔宽的设置是否太大,例如大于1

g
.操作系统如果是Windows NT,可能需要更新的NT补丁包(Service Pack)。

问:安装R14以后,MS WORD里什么字体也没有了,怎么回事?
答:影响MS WORD字体的原因,是与R14为系统安装的一个叫做Phantom AutoCAD OLE/ADI的虚拟打印机有关。Phantom AutoCAD OLE/ADI虚拟打印机使得R14能够通过新的ADI驱动程序,打印或绘制光栅图形。R14典型安装中,并不包含这个选项,只有在全安装或定制安装时,才会产生这个虚拟打印机,有时它还会被设置为默认系统打印机,而不做任何提示。根据Microsoft Office软件"所见即所得"的原则,MS WORD文档所使用的字体,与系统默认打印机有关。也就是说,屏幕显示字体应与打印机打印字体一样或相近。Windows首先会根据打印机打印字体,去寻找合适的屏幕显示字体,如果找不到匹配的字体,或打印机驱动程序不提供屏幕字体信息, Windows 会选择最接近打印机字体的屏幕字体。如果把Phantom AutoCAD OLE/ADI的虚拟打印机作为默认系统打印机,MS WORD的字体就只有两种:mordenplotter。 在Windows系统中,指定正确的系统打印机作为默认打印机,MS WORD的字体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如果系统里没有其他任何打印机,就应该在“打印机设置”里,先配置一个Windows系统打印机,即使是个“逻辑”的打印机也可。 有一点要切记,不能修改Phantom AutoCAD OLE/ADI虚拟打印机的属性,更不能随意删除它,否则,将会影响光栅图形和OLE对象的输出,甚至会引起系统崩溃。

问:粘贴到Word文档中的AutoCAD图形,打印出的线条太细,怎么办?
答:把AutoCAD的图形剪贴到MS Word文档里,看起来一切都比较顺利。但当把文档打印出来后,那些AutoCAD图形线条变得非常细,效果着实不好。我们提供给用户如下的解决方法:

a
.在AutoCAD中使用PostScript打印驱动程序,配置一个PostScript打印机。 如果AutoCAD的背景颜色与MS Word的背景颜色不同,例如R14默认的背景颜色是黑色,这时要先改变AutoCAD的背景颜色,与MS Word的背景颜色相同。
c
.运行PLOT命令,选择出图到文件。在画笔指定对话框中设置笔的宽度。开始一个新图,用PSIN命令输入这个.eps文件。
e
.然后再把图形剪贴到MS Word中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在AutoCAD中将线条转换成PLINE线,设好宽度再复制、粘贴到WORD中。
问:为什么有些图形能显示,却打印不出来?

答:如果图形绘制在AutoCAD自动产生的图层(DEFPOINTSASHADE等)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应避免在这些层上绘制实体。

楼主:
1. 从备份文件中恢复图形:
首先要在工具--文件夹选项--显示文件扩展名,然后找到备份文件将其重命名为“.DW G”格式,最后用打开其他CAD文件的方法将其打开即可。

2. 在快速选择时,可以用FI命令来设置快速选择的类型样式,并用命令FI来筛选所需对象。

3. 如果在一个图里,图层1的内容被图层2的内容给遮住了,用TOOL--DISPLAY ORDER--BRING TO FRONT即可将遮住的内容显示出来。

4. 当绘图时没有虚线框显示,比如画一个矩形,取一点后,拖动鼠标时没有矩形虚框跟着变化,这时需修改DRAGMODE的系统变量,推荐修改为AUTO。系统变量为ON时,再选定要拖动的对象后,仅当在命令行中输入DRAG后才在拖动时显示对象的轮廓。系统变量为OFF时,在拖动时不显示对象的轮廓。系统变量位AUTO时,在拖动时总是显示对象的轮廓。 6

5.  AutoCAD裁剪技巧:6 【9 Y+ A# 】& ^. D, I如要对部分圆(可以是其他边框)外的直线进行裁剪,普通办法就是选择裁剪边界后再选择要裁剪的线段即可,实际上AutoCAD还有较为简捷的办法,其做法如下:

建筑论坛1.按常规执行裁剪命令,选择裁剪边界(回车确认);

2.
在提示选择要裁剪的线段元素时输入“f”(即fence),回车确认;
N
3.
在提示:First Fence point下绘制与要裁剪线段相交的连续橡皮筋直线,回车确认即可。
尚需注意两点:1.橡皮筋直线无需闭合;2.橡皮筋直线与要裁剪线段重复相交时,则剪去以后一次的部分(这点很重要哦)。- 】

6. 【TAB】键在AutoCAD捕捉功能中的巧妙利用;当需要捕捉一个物体上的点时,只要将鼠标靠近某个或某物体,不断的按TAb键,这个或这些物体的某些特殊点(如直线的端点、中间点、垂直点、与物体的交点、圆的四分圆点、中心点、切点、垂直点、交点)就回轮换显示出来,选择需要的点左键单击即可以捕中这些点。
注意当鼠标靠近两个物体的交点附近时这两个物体的特殊点将先后轮换显示出来(其所属物体会变为虚线),这对于在图形局部较为复杂时捕捉点很有用。
另外,对于R14版的圆中心点、R14R2000版的原切点、垂直在该直线的延长线上时的垂直点,仅使用自动捕捉(Object Snap)难以实现,若使用上述“按TAB键辅助捕捉”的方法,这几个点的捕捉将变得较为容易。

7. cad中导如excel中的表格

建筑论坛a.选中excel中的表格,表格的边框要用细线,复制。
b.
cad中在编辑中的选择性粘贴中选autocad图元。

建筑论坛c.选择插入点,你会发现插入的表格线没有对齐,用反选选中全部的竖线(有很多横线也被选进来了,下一步我们将去选他们),按住shift正选表格,注意不要把竖线全部包在里面,那样竖线也要被你去选了,现在只剩下竖线了,move他门对齐,trim到左上角那根长出去的线,表格画好了,而且和你手动一根一根画线,再填数字的一模一样。

‘ w
建筑论坛d.现在还不是完美的,因为字的大小和你的图没有统一,现在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选择表格中的一个文字,看一下他的高度,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计算一下它和你想要的字的比例差多少,用scale缩放的你想要的文字大小。如果你还想设制文字的宽度系数,为了制作出和你在excel里面看到对齐方式一样的数据,那就把表格先定义为块,插入块的时候选择x方向的系数,就是文字的宽度系数,一切ok

楼主:
1. 系统的左手键设置(来自左手键新传)
A
. 左手键高速的机理: 也许大家都知道《射雕英雄传》里有个周伯通,此人会左右互博术,深不可测,小说虽是虚构的,可它所揭示的道理却是存在的,周伯通只会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充其量只是一心二用,而左手键使用者都能做到一心三用,左手键盘,右手鼠标,各负其责,眼睛盯着屏幕协调左右手,在这里我特别提醒一点,一定要会左手盲打,不会就抓紧练,否责其高速功效不但不会发挥出来,相反您反受其累,切记!

B.
左手键设置的原则: 您大可不必去记别人左手键的代码,那不但不会增加你的功力,反而会束缚你的思想,不管你是什么专业,用CAD制什么图,您在制图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些命令用得极为频繁,你将最频繁命令的简码设在你左手最拿手的键上.在设置简码时,最好不要改变原CAD中的简码,一方面可方便别人也能使用你的CAD,另外一方面默认的简码正如一些网友说的有其一定的道理在里面,不要随意去改变它,就拿我来说吧,谁都可以用我电脑上的CAD,不过别人用与我自己用,那完全是二重天.也许有人会问,即不改变原代码又要增加那么多代码,左手键有那么多空键吗?回答肯定的,细心一点的使用者会发现,光左手键没定义的二个字母的组合,完成你左手简码的设置已经绰绰有余.总而言之,左手键的设置要力求自然、实用,越是自然的东西越是厉害,也许这里面融入了某种哲学吧。

C.
左手键设置的方法: 设置简码大至有三种方法:其一,就是最常见方法,在PGP中完成, PGP文件对不同的CAD版本位置不一样,CAD2004以下的版本,可在安装目录C:\PROGRAME FILES\AUTOCAD2002(2000)\SUPPORT文件夹中找到, 找到后按原格式进行增加或修改,保存关闭,以后启动CAD时就可使用新设置的简码了;CAD2004及以上版本因为寻找较复杂,我建议使用下面的第二种方法。在PGP中的改的优点是每次您使用简码时,在命令行中会显示完整的命令字母,别小看这一细处,对初设简码的人大有帮助,这样就可做到边用边记,用记结合,完全避免了记忆负担,无形中就掌握好了,缺点是它很有限,只能改改简单的,光靠它还是不行的。
其二,在AUTOCAD界面中直截增加修改,此方法只限于CAD2004及以上版本,在CAD界面中打开 “工具\自定义\编辑自定义文件\程序参数(ACAD.PGP)”,打开之后,您会发现与前一种方法的PGP是一样的,增加修改后,运行REINIT命令,勾上PGP FILE 选框,就会设置生效,当然重启CAD也会生效.
其三,利用LISP程序进行修改增加,为什么要用LISP程序来设置简码了?这是因为前二种方法只能改一般的命令,那是很有限的,随便打个比方来说,我现在要用左手”SW”组合键直接从TOP视图进入到西南视图, PGP只能是爱莫能助,而LISP程序不但能完成此任务,还有更吸引人的一点是,它可将AUTOCAD中的命令进行压缩合并,您也不必担心你没学LISP程序,我给你们三个命令格式,并附有语法说明,你们认真体会,格式如下
:
A.
命令简化格式 (DEFUN C:简码 () (COMMAND "命令
")
1 Q键代替LINE命令 程序为
(DEFUN C: Q () (COMMAND "LINE"))
B.
命令压缩格式 (DEFUN C:简码 () (COMMAND "命令" "命令行中的选项" "命令行中的选项" "命令行中的选项
" ""))
2 SW键代替进入西南视图的命令, 程序为
(DEFUN C:SW () (COMMAND "-VIEW" "SWISO"))
3 QC1组合键将直线改为颜色为8,线型为中心点划线,线型比例为1000的直线 ,程序为
(DEFUN CC1 () (COMMAND "CHANGE" (SSGET) ""LTYPE" "CENTER" "C" "8" "LTS" "1000" ""))
C.
命令合并格式 (DEFUN C:简码 () (COMMAND "命令一" "命令行中的选项" PAUSE PAUSE "命令二" "命令行中的选项
" ""))
4 A4组合键表示画一个四边形并填充,程序为
(DEFUN C:A4 () (COMMAND "OLYGON" "4" "E" PAUSE PAUSE "HATCH" "S" "L" ""))
D.
语法说明
:
( EDEFUN
表示定义函数.

楼主:
C: 表示命令与硬盘无关.
SSGET
暂停,等待用户进行实时选择操作后,执行随后的操作
.
PAUSE
暂停,等待用户进行实时指定一点之后执行随后的操作. "" 用于结束选择

E.
使用说明: 可以从AUTOCAD安装文件夹中,任复制一个LISP程序,将里面的内容清空,然后按命令的各种格式书写就是,注意举一反三,最后在AUTOCAD中加载(最好在启动组中也添加,这样每次CAD启动时就会自动加载),从而实现利用LISP程序增加AUTOCAD中的快捷键.另外还注意二点,一是用LISP修改的简码优于其它方法修改的简码;二是用上述的LISP程序不但能修改CAD中的简码,同样可修改比如天正建筑,3D3S等以CAD为平台的众多软件的简码。你们一定要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加强一个“悟”字,方可达到“一剑化万剑,万剑归一剑”的境界,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流畅地穿梭于三维空间中,建什么复杂模型都可随心所欲,到那时就会感到有点寂寞了,因为您们已经迈入高手行列。

楼主:
1. 巧借ExcelAutoCAD中绘曲线
   在工程计算时,经常要用AutoCAD画出一条曲线,而这条曲线如果是由多个坐标点连接成的,输入起来就麻烦,而且容易出错。如果利用EXCEL应用程序来保存数据,并与CAD巧妙地结合起来,就能很容易地画出该曲线。具体方法为:

 首先,在Excel中输入坐标值。我们将x坐标值放入A列,y坐标值放入到B列,再将A列和B列合并成C列,由于AutoCAD中二维坐标点之间是用逗号隔开的,所以我们在C2单元格中输入:"=A2&""&B2"C2中就出现了一对坐标值。我们用鼠标拖动的方法将C2的的公式进行复制,就可以得到一组坐标值。

其次,选出所需画线的点的坐标值,如上例中C列数据,将其复制到剪贴板上,即按Excel中的复制按钮来完成此工作。

最后,打开AutoCAD,在命令行处键入spline (画曲线命令),出现提示:"Object/",再在此位置处点击鼠标右键,弹出菜单,在菜单中选择Paste命令,这样在Excel中的坐标值就传送到了AutoCAD中,并自动连接成曲线,单击鼠标右键,取消继续画线状态,曲线就画好了。

  ~& i, U  】; ~www.jianzhuw.com  通过上面的方法,可以很方便地绘制各种曲线或折线,并且在Excel中很容易地修改并保存坐标值。

2. 老用户在CAD中多重复制总是需要输入M,如何简化?

可以在acad.lsp文件中添加程序实现不必输入M,方法是:

(defun C:CVV ()

  C) Q5 `建筑论坛(setvar "cmdecho" 0)
(setq css (ssget)) (command "copy" css "" "m")
(setq css nil) (setvar "cmdecho" 1)
(prin1) ) 3 【 www.jianzhuw.com
即输入CVV回车,即可实现多重复制。

3. 如何替换找不到的原文字体?
复制要替换的字库为将被替换的字库名,如:打开一幅图,提示未找到字体jd,你想用hztxt.shx替换它,那么你可以去找AutoCAD字体文件夹(font)把里面的hztxt.shx 复制一份,重新命名为jd.shx,然后在把XX.shx放到font里面,在重新打开此图就可以了。以后如果你打开的图包含jd这样你机子里没有的字体,就再也不会不停的要你找字体替换了。

楼主:
1. 如何删除顽固图层?
方法1:将无用的图层关闭,全选,COPY 粘贴至一新文件中,那些无用的图层就不会贴过来。如果曾经在这个不要的图层中定义过块,又在另一图层中插入了这个块,那么这个不要的图层是不能用这种方法删除的。
方法2: 选择需要留下的图形,然后选择文件菜单->输出->块文件,这样的块文件就是选中部分的图形了,如果这些图形中没有指定的层,这些层也不会被保存在新的图块图形中。

方法3:打开一个CAD文件,把要删的层先关闭,在图面上只留下你需要的可见图形,点文件-另存为,确定文件名,在文件类型栏选*.DXF格式,在弹出的对话窗口中点工具-选项-DXF选项,再在选择对象处打钩,点确定,接着点保存,就可选择保存对象了,把可见或要用的图形选上就可以确定保存了,完成后退出这个刚保存的文件,再打开来看看,你会发现你不想要的图层不见了。

www.jianzhuw.com
方法4:用命令laytrans,可将需删除的图层影射为0层即可,这个方法可以删除具有实体对象或被其它块嵌套定义的图层。  建筑论

2. AutoCADXP操作系统下打印时致命错误怎么办?这跟AutoCAD 2002及以上版本使用打印戳记有关。在2000版时,增补的打印戳记功能就有很多的BUG,这个功能在2002版本后就直接做为AutoCAD功能。该功能在98操作系统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在有些XP系统中就会出错。所以在XP系统中最好不要去开启该功能。如果你已经不幸开启了该功能而使AutoCAD在打印时出现致命错误,解决的方法只能是这样:在AutoCAD的根目录下找到AcPltStamp.arx文件,把它改为其它名称或删除掉,这样再进行打印就不会再出错了,但也少了打印戳记的功能,该方法对于2002版及2004版均有效。  中国建筑网|建筑|设计|建筑企业|房地产|建筑下载|建筑新闻|建筑论

3. 在多行文字(mtext)命令中使用Word97编辑文本。
Mtext
多行文字编辑器是AutoCADR14中的新增功能,它提供了Windows文字处理软件所具备的界面和工作方式,它甚至可以利用Word97的强大功能编辑文本,这一功能可以用如下方法实现:打开“Tools”菜单选“Preferences”命令,“Preferences”对话框弹出后,打开“Files/TextEditorDictionaryandFontFileName/TextEditorApplication/Internal”,双击“Internal”,出现“Selectafile”对话框,接着找到“Winword.exe”应用程序文件,击“打开”钮,最后单击“OK”返回。完成以上设置后,用户如再使用mtext命令时系统将自动调用我们熟悉的Word97应用程序,为AutoCAD中的文本锦上添花。

楼主:
1. AutoCAD图导入photoshop的方法。这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了,解决的方法就是“虚拟打印”!下面一步步的来(为方便大家,采取中英文对照,括号里面是英文版):
a
、打开“文件(file)”菜单下的“打印机管理器(plottermanager)”。

b
、运行“打印机添加向导(Add-A-Plotter Wizard)。
c
、点击“下一步(next)”,在右边的选项中选择“我的电脑(My Computer)”,继续“下一步”,进入“打印机型号(Plotter Model)”选择页面。
7 H‘ f! j
d、在左边的“厂商(Manufacturers)”中选择“光栅文件格式(Raster File Formats)”,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右边的“型号(Model)”中列出了很多种我们熟悉的图形格式,我习惯于使用JPG格式,选择“独立的JPEG编组(Independent JPEG Group JFIF)”,点击“下一步(next)”,直到完成。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将CAD图形输出位JPG格式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该如何使用它。
e
、用CAD做好一幅图后,我们打开“文件(file)”菜单下的“打印(plotter...)”。在打印对话框中,在打印机类型中选择我们刚刚装好的“Independent JPEG Group JFIF”,在下面的“打印到文件(plot to file)”里添上生成的文件名称和路径,这个文件就是一个可以再photoshop中编辑的图形了。在页面设置中选择一个我们需要的尺寸,其他的就和使用真正的打印机方法是一样的。点击打印后,等几秒钟,图形就生成了。

注:系统默认的页面尺寸只有1280*1600,这个尺寸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在打印机的属性中自定义我们所需要的尺寸。

Enjoy!补充:如果cad2004或更高版本,就不用自己装打印机了,在打印设备中有一个“PublishToWeb JPG.pc3”的打印机,直接用就行了
f
:补充一点,如果你想导出纯黑色线形记得要在出图的同时把所有颜色的笔号都改为7号色,这样就可以导出纯黑色的图了,记得要在PS里把模式改为RGB,这样图象会更清晰。 ! q
;

2.  修改完ACAD.PGP文件后,不必重新启动AUTOCAD立刻加载刚刚修改过的ACAD.PGP文件的方法。  建筑论坛键入REINIT命令,钩选PGP,再确定

3. 解决AutoCAD2005不能注册的方法。去掉文件和文件夹的隐藏性。删除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Autodesk\Software Licenses\B2260000.dat

楼主:
1. 如何调整AUTOCAD中绘图区左下方显示坐标的框?
F6键切换。或者将COORDS的系统变量修改为1或者2。系统变量为0时,是指用定点设备指定点时更新坐标显示。系统变量为1时,是指不断更新坐标显示。系统变量为2时,是指不断更新坐标显示,当需要距离和角度时,显示到上一点的距离和角度。  www.jianzhuw.co

2. 如何实现中英文菜单切换使用?
AutoCAD中同时保存中英文两套菜单系统,来回切换是可行的。具体作法是把汉化菜单文件改名为Pacad.mnu,放在AutoCAD安装目录下的\\SUPPORT子目录中,当然还别忘了将acad.mnl复制成Pacad.mnl,放?*** acad.mnu同一目录中。在用中文菜单时,用menu命令加载Pacad;换回英文菜单时就再次使用menu命令加载acad菜单文件。

3. 如何画曲线?

建筑论坛---- 在绘制图样时,经常遇到画截交线、相贯线及其他曲线的问题。手工绘制很麻烦,要找特殊点和一定数量一般点,且连出的曲线误差大。用AutoCAD 2000绘制平面曲线或空间曲线却很容易。

----
方法一:用Pline命令画2D图形上通过特殊点的折线,经Pedit命令中FitSpline曲线拟合,可变成光滑的平面曲线。用3Dpoly命令画3D图形上通过特殊点的折线,经Pedit命令中Spline曲线拟合,可变成光滑的空间曲线。
----
方法二:用Solids命令创建三维基本实体(长方体、圆柱、圆锥、球等),再经Boolean(布尔)组合运算:交、并、差和干涉等获得各种复杂实体,然后利用下拉菜单View(视图)/3D Viewpoint(三维视点),选择不同视点来产生标准视图,得到曲线的不同视图投影。 7 o‘ J! I8 ?4 Y‘ g/ p建筑论

4. AutoCAD中采用什么比例绘图好?
最好使用1
1比例画,输出比例可以随便调整。画图比例和输出比例是两个概念,输出时使用“输出1单位=绘图500单位”就是按1/500比例输出,若“输出10单位=绘图1单位”就是放大10倍输出。用11比例画图好处很多。第一、容易发现错误,由于按实际尺寸画图,很容易发现尺寸设置不合理的地方。第二、标注尺寸非常方便,尺寸数字是多少,软件自己测量,万一画错了,一看尺寸数字就发现了。第三、在各个图之间复制局部图形或者使用块时,由于都是11比例,调整块尺寸方便。第四、由零件图拼成装配图或由装配图拆画零件图时非常方便。第五、用不着进行烦琐的比例缩小和放大计算,提高工作效率,防止出现换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差错。

5. 如何在AutoCAD中用自定义图案来进行填充?
AutoCAD
的填充图案都保存在一个名为acad.pat的库文件中,其缺省路径为安装目录的\\Acad2000\\Support目录下。可以用文本编辑器对该文件直接进行编辑,添加自定义图案的语句;也可以自己创建一个*.Pat文件,保存在相同目录下,CAD均可识别。下面我们就以新创建一个菱形花纹钢板图案库文件为例,来说明AutoCAD 2000中自定义图案的方法。
首先,在CAD中按国标作出菱形花纹图案,并标注各部分尺寸

参看下面的库文件标准格式: *pattern-name 【 description】 angle x-origin y-origin delta-x delta-y 【 dash-1 dash-2 ...】
第一行为标题行。星号后面紧跟的是图案名称,执行HATCH命令选择图案时,将显示该名称。方括号内是图案由 HATCH 命令的
?选项显示时的可选说明。如果省略说明,则图案名称后不能有逗号。
第二行为图案的描述行。可以有一行或多行。其含义分别为:直线绘制的角度,填充直线族中的一条直线所经过的点的XY轴坐标,两填充直线间的位移量,两填充直线的垂直间距,dash-n为一条直线的长度参数,可取正负值或为零,取正值表示该长度段为实线,取负值表示该段为留空,取零则画点。我们可以开始编辑了。打开记事本,书写下如下:

  *custom
steel plate GB/T3277-1991
  68.4667 0 0 -9.8646 25 30.0213
-6.59
  111.5333 0 0 9.8646 25 30.0213
-6.59
  68.4667 -11.0191 27.926 -9.8646 25 30.0213
-6.59
  111.5333 11.0191 27.926 9.8646 25 30.0213
-6.59
本例中的四行图案描叙行分别对应图一中的线段abcd。对照图文,各项取值应不难理解。这里只着重讲叙一下delta-xdelta-y的取值规则,为方便理解,我们如图示设置UCS坐标系,确定原点与X轴正方向。线段aeY轴上的垂直间距25构成delta-y,也相当于AutoCAD中的offset命令的取值25;如果线段e是由线段aoffset而来,这时线段e同时还相对于线段a沿X轴负方向移动了9.8646,这段位移也就是delta-x

下面还有几个注意事项:

 a.
图案定义文件的每一行最多可包含 80 个字符。

 b.AutoCAD
忽略空行和分号右边的文字。根据这一条,我们可以在文件中添加版权信息、备注或者是我们想加入的任何内容。例如:
;Copyright (c) 2000 by everyone. All rights reserved.
 最后,将文件保存,取名custom.Pat。注意,文件名必须与图案名相同。 建筑论坛到此,相信各位朋友已经掌握了自定义图案的方法。现在你就可以编辑出非常复杂的图案了.调用库文件的方法为:附
页为我做的填充图样及文件,解压缩放在\\Acad2000\\Support目录下。打开AutoCAD,运行Hatch命令,在弹出的Boundary Hatch对话框的Type栏选中Custom,单击Swatch选项栏,弹出Hatch Pattern Palette对话框,选择Custom标签,指定我们刚创建的custom.Pat文件,此时右侧出现填充效果的预览,那正是我们需要的菱形花纹钢板图案。

楼主:
1. 怎么把图纸用WORD打印出来?啊WORD打印出来啊

  R0 Owww.jianzhuw.comword里有对象插入,其中一个就是AutoCAD 图形,插入前别忘了在AutoCAD里把图形的背景颜色改为白色(工具-选项-显示-颜色里面改),否则打出来图形有填充色,看不见图形。

2. 如何控制实体显示?
AutoCAD2000为例 常用键盘输入三个系统变量控制实体的显示。ISOLINES:缺省时实体以线框方式显示,实体上每个曲面以分格线的形式表述。分格线数目由该系统变量控制,有效值为02047,初始值为4。分格线数值越大,实体越易于观察,但是等待显示时间加长DISPSILH:该变量控制实体轮廓边的显示,取值01,缺省值为0,不显示轮廓边,设置为1,则显示轮廓边。FACETRES:该变量调节经HIDE(消隐)、SHADE(着色)、RENDER(渲染)后的实体的平滑度,有效值为0.0110.0,缺省值为0.5。其值越大,显示越光滑,但执行HIDESHADERENDER命令时等待显示时间加长。通常在进行最终输出时,才增大其值。

3. 怎样测量某个图元的长度?
方法一:用测量单位比例因子为1的线性标注或对齐标注。  方法二:用dist命令。
方法三:用list命令。推荐使用。 ‘  中国建筑网|建筑|设计|建筑企业|房地产|建筑下载|建筑新闻|建筑论

怎么提高出图质量

第一章工作目标篇(最高层面)

我们为什么要画图:-------???
不管你是用什么软件绘制或表达,画图时要时时刻刻记住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图纸是一种直观、准确、醒目、易于交流的表达形式。所以我们最后完成的东西一定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表达自己的设计思想、表达一个规划师的观点,或者暴露一些我们想给大家展示的问题。好的计算机绘制的图纸是什么样子的------???鄙人认为:”“醒目、简洁、准确”(请大家体会一下排位次序)是好的计算机绘制图纸的标准。要让一套图纸保持大体风格统一,每张又有鲜明的特色。A3大小让人2外轻度近视也能看见你要表达的主题内容,A1大小要让人在10外灯光不足也能分辨个十之六七,不至于把工业区和居住区搞混淆,也不会把小学看成加油站。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有一些好的工作方法和习惯来支撑,无论是一个人搞定一个项目所有图纸还是一个工作小组合作,为了高效、高质量完成图面表达,都需要一些好的工作框架。
第二章 工作方法篇(战略层面)作为项目负责人,必须作好三件事情:把握设计思路、控制图纸深度、明确工序分工。如果您是画图仔,碰到了一个疑似神仙大师的项目负责人,那就有的你改的了。比方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控规,象这种情况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后期photo身上。应当以完成cad总平面为第一要务,总平面要充分体现老板的设计思想,与老板多多交流cad的总平面,得到充分肯定后,大家以此为基础分开绘制相应图纸。项目进行到每个阶段都对应不同的图纸深度要求。假如分为三个阶段:初步方案----初稿----会审稿,画图前我们会大致估计一下要出哪些图纸,不到会审稿我一般不出photo(哈哈,让甲方有一个渐入佳境的感觉,哇,您们的图纸越来越漂漂啦……)。初步方案我只出现状、分析图和总平面,初稿基本都有,但都是cad的,而且不带分图则。会审稿就用photo处理一下,带上花花稍稍的一些东西和分图则。在大家充分了解总体设计思路的前提下,画道路和总平面的人的水准基本决定了整个项目的进度和计算机绘制图纸的质量。项目改动最多的也是道路和总平面。因此,我们首先有如下的准备工作:由道路或总平面制定标准文件(很厉害的标准文件哦):1、符合A3A1长宽比的统一的图框,图框文件中必须命名好字体样式(text style)和标注样式(dim style),强烈建议所有字体只用宋体,标题黑体!免得别人看见问号,为交流和打印增添麻烦。

楼主:
统一割好的地形图,251号颜色。     建筑论坛3、严密的分层体系!!!

  y/ q建筑论坛友人认为多此一举,我认为这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最难的!!无数次我的大好青春被别人混乱分层的cadpsd文件所白白消耗,无数次我整理着毫无规律的电子文件。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尝试:autocad(R14)没有什么图纸能够复杂过总平面,下面我以控规总平面为例:大致思路:第一规则:cad的分层顺序以数字开头第一队,以字母开头的第二队,以汉字开头的按汉语拼音排序第三队。第二规则:图纸里的东西包括以下内容:字、标注、图框、河流及山体及用地的色块填充以及他们的线框,道路边线、中心线、规划界限行政边界或其他界限、分析性边界、色块,必须的不能删掉但可以冻住的辅助性线条。他们必须根据各自用途大致分布在相近的命名区域,名字必须容易选择(比方说二类工业用地我用M2,先把鼠标指向长长的复杂的层列表,键盘输入m就到啦M区了)第三规则:层的命名规则要简单,明了,方便不同专业的人。大家都能够迅速理解,绝对不会误解。利用以上规则,我设想了以下的命名方式:
a
0层不允许放任何东西,是做块用的!
; d: P; {‘ u: Z) ?! eb
、有关要求大家一定优先看到的特殊的东西,比如地形图,在前面加0,保证这些层在层列表的最上方。dwg的地形图名字叫做0map,假如是外部引用的栅格图象,可以叫做0image。然后在0map层上插地形,在0image层上外部引用图象。统一的图框也可以叫“0图框”。

中国建筑网|建筑|设计|建筑企业|房地产|建筑下载|建筑新闻|建筑论文c、不同性质用地的填充以规范规定的英文名字开头。填充时一定要勾上Associative,一定要带线框(就是在hatch时点一下advanced----勾中retain boundaries),这样计算面积和修改就好改了。有人把边界和填充分层,徒增大量层,没必要。用过滤器(filter,简写是fi)最后可以一下把填充和填充的线框轻易的分开,而且画图又不是每天算面积。比方说:行政办公用地层叫做"C1行政",商业金融业用地层叫做“C2商业”,消防站用地层叫做"U9消防站",公共停车场层叫做“S31停车场”。一般到分类标准的小类绰绰有余了,可以严格的把用地性质分清楚。本来我以前不带中文的,叫做“C1C2后来为了方便其他同事,加了简短的中文屁股。这样C类(公共服务设施)一看就是在一起,U类(市政基础设施)一看也在一串(U1U21U3……)爽啊,选择、开关层灯泡、修改都很方便,不会有遗漏,也不会有多余的东西干扰你!

d
、道路边线(红线)、道路中心线本来作为不是用地的东西,一定要单独排出来,不允许和用地混杂在一起。关键是从专业道路部门拿来的电子文件往往都是命名为“Rb(Road boundaries)Rc(Road center),哎,我的能量有限,没有办法控制所有的技术部门,只好照搬不动啦!妥协的弊端就是他们会混在居住用地里面(一类住宅用地是R11)。本来我想把他们归入“线类”,一定要用"X"打头。

9 】‘ ~
建筑论坛e、线类用“X”打头,因为根据国家规范,用地代号最大的到仓储用地“W”,为了有序的编排不同的图纸元素,线(谐音X)的东西排在一起,肯定都在以0打头的地形图和以各自用地代号的用地后面。用地的分隔线我就用层名“X分隔”,规划界限我就叫“X规划界限”,县界我就叫“X县界”,就……f、最后是字、标注,我在前面加谐音“Z”,路名我叫“Z路名”,镇名我叫“Z镇名”,标注我叫“Z标注”……以上的分层命名规则其实也很简单,但是要大家都认同就未必有那么严密。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图纸内容稍加变通。但主题思想比较明确:统一层名,系统严密,方便选择,大家认识。

楼主:
通用的层颜色一般二类居住yellow,一类居住51,中小学30,商业red,文化娱乐紫色,河流151,市政基础设施基本色134,停车场8(暗灰色),道路7(黑色),道路中心线red。工业M颜色比较难讲,同济和哈建背景的人有用蓝色系的,清华、武汉城建和重建工背景的有的人用褐色系。其实无所谓,主要是图面工业类别(一二三类区分)和所占图面比例的问题。褐色面积太大容易给别人脏兮兮的感觉,蓝色面积过大(特别是普蓝和深蓝色),图面容易过暗,彩度也容易过高。还有绿地也比较难配,要具体看图面的色块比例啦。
、出图的设置工作组必须知道图纸打印的尺寸。A3的最好控制实际最长边37.2左右,可以留出2厘米左右的装订线(cadphoto都是)。不要简单的勾上scale to fit ,要精确计算一下固定比例(使A3实际图纸最长边37.2cm),XY轴偏移量,图纸出图排版方向都必须是明确的数字,大家统一。还有至关重要的笔宽设置:先全部选中统统0.13,地形图所在的251颜色要细点,0.17号是很重要的道路、图框等,要粗点,0.16-0.22都可以。不过激光打印机要精细点,打出来比设的要细。喷墨的要比设的稍粗。A1的图纸也是如此,不过相应笔宽加粗一些,道路的7号可能要到0.22-0.35才能有效果,压得住图面。如果是管线的图纸,要注意道路的7号细点,不能抢过表达的主题管线内容。photo没有上述问题,但它的黑线道路不黑,而且不在一个讨论层面

楼主:
1. 第三章 工作习惯(战术层面)
, y/ m/ t% y9 】, k
一、在您双击cad图标之前……

、我发现啊:边抠鼻子边看别人的帖子很爽,但边抠鼻子边画图效率极低,因为抠鼻子会让智商短暂的持续下降,情商升高。我尝试着稍微多了解一下键盘命令,左右手配合,比较快。(也能打下SC和反恐的好底子啊)
、我稍微整理一下桌子,关闭不相干的电脑的程序,看看笔记本,大致想一下设计思路、估计一下阶段工作时间和完成目标。画图中碰到的问题记下来。
、我有两个帮手:cadbounse和深圳规划院工具,前者在安装cad的时候选完全安装"Full"就可以了,少数装了不显示的可以这样:开cad-Tools-Customize.. menus..Browse..(找到cad下的bonusCADTOOLSac_bonus.mnu,打开,再load.),还有一些lisp,蛮有用的。在改好存盘时间、整理好目标文件包、文件名后,按照一般的步骤:开文件--分层--画图--修改(包含做块、插入、外部引用等)--整理--打印,每个环节都有一些需要注意的:

‘ }, S建筑论坛二、规划图纸的几个常见问题
、分层的习惯偶的分层方法见前面的(一),不讲了。分层方法可以不一样,但为了挽救广大有志有为青少年,偶有必要强调一下,在适当的层上画图是cadphoto的基本要求和规则,是软件开发者的精华思想之一,是我们能够讨论问题的底线。怕了吧?
  O‘ g/ v) m/ R2、定义样式(style)的习惯字体、标注等需要通过样式(style)来管理,这是cadoffice的另一个核心管理手段。好像没有分层那么明显重要,但如果能够掌握好,文件一复杂,就知道它的威力了。偶每次老老实实定义好style,后面一般不会为字体和标注烦恼。
‘ q+ H4 M
中国建筑网|建筑|设计|建筑企业|房地产|建筑下载|建筑新闻|建筑论文30层做块:使用层插入
有时候复杂混乱的块是文件复杂、文件量变巨的罪魁祸首。想象以下,修改几十幢住宅与重新定义(redefine)块哪个划算?块还有属性,也蛮好玩的。
、文件的整理 包括清理碎片(purge,简写pu)和叠放次序。叠放次序(display order)也是cadphoto中一等一重要的事情。它从图面上直接表明了偶对图纸表达内容的理解深度。文件绘制修改完成后, 做一下pu,然后在打印和存盘之前一定要执行叠放操作
a
、色块填充放最底下
b
、带宽度的多义线叠上(对于道路,支路最下、上面次干、主干、快速、高速)
www.jianzhuw.comc
、地形图叠上

www.jianzhuw.comd
、字、图框、道路、铁路、重要的边界叠最上

  k  \中国建筑网|建筑|设计|建筑企业|房地产|建筑下载|建筑新闻|建筑论文e、叠放方法:依托严密的分层管理,关掉所有层,先开色块层,选中,display order(dr)send to back ;冻住色块层,开带宽度的多义线,选中,copy,基准点随便,复制到的点输入@(原地复制),输入e,输入p(删掉上次选择)OKcad有个原则,修改操作(Move之类)不会改变叠放次序,新建操作(比如copy)会让新物体(object)叠于上面!!!
、视图的切换
偶以前很喜欢不停的zoomzoomzoom,还喜欢在别人快走到我身边时以16zoom,偶尔有MM过来我就52速。后来我看一下F2,哎,都是zoom。效率好低啊!经过观察、学习、揣摩、试用,偶改用z--pz--d。因为zoom--previewszoom-d能够很好的迅速定位视图。而偶大部分图纸视图也就几种视图比例搞定,不需要乱zoom!实在需要,就偶尔zoom--e 一下,看看全局。但它会引起REGEN (Regenerating drawing),带地形图你就完蛋了 。

2. 在标注文字时,标注上下标的方法:
1)上标:编辑文字时,输入2^,然后选中2^,点a/b按键,即可。
2)下标:编辑文字时,输入^2,然后选中^2,点a/b按键,即可。
3)上下标:编辑文字时,输入2^2,然后选中2^2,点a/b按键,即可。

楼主:
AutoCAD各大论坛技巧精华集

1. 选择技巧:
在选择编辑中,有时不小心多选了某个图元,此时在命令未结束下并不需要取消命令而重来,只须在"选择目标"的提示后输入remove回车,再在提示下逐一选择哪些多选的图元(当然别太多,否则难选啊!)即可搞定.(记得将命令窗口拉高些哦!)选择时,随便输入两个字母,如mn,这时你会发现command命令行出现一大串提示,包括fencewcwf等,很方便的。

2. AutoCAD裁剪技巧
如图所示,要对右图部分圆(可以是其他边框)外的直线进行裁剪,普通办法就是选择裁剪边界后再选择要裁剪的线段即可,实际上AutoCAD还有较为简捷的办法,其做法如下:
a.
按常规执行裁剪命令,选择裁剪边界(回车确认);
b.
在提示选择要裁剪的线段元素时输入
f(即fence),回车确认;
c.
在提示:First Fence point下绘制与要裁剪线段相交的连续橡皮筋直线,回车确认即可(见图示)。尚需注意两点:1.橡皮筋直线无需闭合;2.橡皮筋直线与要裁剪线段重复相交时,则剪去以后一次的部分(这点很重要哦)。

3. 选择技巧
用户可以用鼠标一个一个地选择目标,选择的目标逐个地添加到选择集中,另外,AutoCAD还提供了Window(以键入
w响应Select object:或直接在屏幕上自右至左拉一个矩形框响应Select object:提示),Crossing(以键入C响应Select object:或直接在屏幕上自左至右拉一个矩形框响应Select object:提示),Cpolygon(以键入CP响应Select object:),Wpolygon(以键入WP响应Select object:)等多种窗口方式选择目标,其中WindowCrossing用于矩形窗口,而WpolygonCpolygon用于多边形窗口,在WindowWpolygon方式下,只有当实体的所有部分都被包含在窗口时,实体才被选中,而在CrossingCpolygon方式下,只要实体的一部分包括在窗口内,实体就被选择像。AutoCAD还提供了Fence方式(以键入F响应Select object:)选择实体,画出一条不闭合的折线,所有和该折线相交的实体即被选择。在选择目标时,有时会不小心选中不该选择的目标,这时用户可以键入R来响应select objects提示,然后把一些误选的目标从选择集中剔除,然后键入A,再向选择集中添加目标。当所选择实体和别的实体紧挨在一起时可在按住CTRL键的同时,然后连续单击鼠标左键,这时紧挨在一起的实体依次高亮度显示,直到所选实体高亮度显示,再按下enter键(或单击鼠标右键),即选择了该实体。还可以有条件选择实体,即用‘filter响应select objects:,在AutoCAD2000中,还提供了QuickSelect方式选择实体,功能和filter类似,但操作更简单,方便。AutoCAD提供的选择集的构造方法功能很强,灵活恰当地使用可使制图的效率大大提高。

楼主:
1. 选择技巧:
在选择编辑中,有时不小心多选了某个图元,此时在命令未结束下并不需要取消命令而重来,只须在"选择目标"的提示后输入remove回车,再在提示下逐一选择哪些多选的图元(当然别太多,否则难选啊!)即可搞定.

2. 如何在WORD表格中引用ACAD的形位公差??(如图红框区所示)
a.
ACAD的背景设为白色,否则在WORD中不能处理背景色;
b.
ACAD中单独直接标注形位公差图框,尽量放大显示至整个绘图区;
c.
使用ACADcopyclip(拷贝至粘贴板)命令,选中形位公差图框;
d.
切换至WORD的表格中,粘贴即可,但此时整个表格会被挤得很乱,此时可耐点性子,利用WORD自带的图片编辑功能将形位公差图框多余的边剪去,并直接拖放形位公差图框图片至表格范围内的合适大小.为利于操作,可将文档显示放大。

3. 如何给ACAD工具条添加命令及相应图标:cad2004为例
cad
的工具条并没有显示所有可用命令,在需要时用户要自己添加。
例如绘图工具条中默认没有多线命令(mline),就要自己添加。
做法如下:
视图->工具栏->命令选项卡,选中绘图右侧窗口显示相应命令,这时找到
多线,点左键把它脱出,若不放到任何已有工具条中,则它以单独工具条出现;否则成为已有工具条一员.这时又发现刚拖出的多线命令没有图标!!就要为他添加图标。
做法如下:
把命令拖出后,不要关闭自定义窗口,单击
多线命令,在弹出的面板的右下角,给它选择相应的图标!这时,我们还可以发现,cad允许我们给每个命令自定义图标。这样作个个性化工具条就变得easy了!!最后,要删除命令,重复以上操作,把要删除命令拖回,然后在确认要求中选就行了 .

4. 还说一点关于cad图层的知识
图层功能给我们管理工程图带来的极大的方便,利用他们,我们可以方便的绘制图形,
修改图形。因此每个新手很有必要掌握图层方面的知识。
下图关于每个图层中线型设置(摘自国家制图标准)希望大家遵守

5. AutoCAD中如何计算二维图形的面积:
AutoCAD
中,可以方便、准确地计算二维封闭图形的面积(包括周长),但对于不同类别的图形,其计算方法也不尽相同。
a.
对于简单图形,如矩形、三角形。只须执行命令AREA(可以是命令行输入或点击对应命令图标),在命令提示
Specify first corner point or 【Object/Add/Subtract】:后,打开捕捉依次选取矩形或三角形各交点后回车,AutoCAD将自动计算面积(Area)、周长(Perimeter),并将结果列于命令行。
b.
对于简单图形,如圆或其它多段线(Polyline)、样条线(Spline)组成的二维封闭图形。执行命令AREA,在命令提示
Specify first corner point or 【Object/Add/Subtract】:后,选择Object选项,根据提示选择要计算的图形,AutoCAD将自动计算面积、周长。
c.
对于由简单直线、圆弧组成的复杂封闭图形,不能直接执行AREA命令计算图形面积。必须先使用Boundary命令(其使用方法依照下图对话框选择即刻,它同于剖面线填充的面域创建),以要计算面积的图形创建一个面域(region)或多段线对象,再执行命令AREA,在命令提示
Specify first corner point or 【Object/Add/Subtract】:后,选择Object选项,根据提示选择刚刚建立的面域图形,AutoCAD将自动计算面积、周长。

6. AutoCAD字体替换技巧
AutoCAD
文件在交流过程中,往往会因设计者使用和拥有不同的字体,而需为其指定替换字体,如下图所示,即是因为笔者的电脑中没有UMHZ.shx字体,而需为其指定笔者电脑中存在的字体hzkt.shx。这种提示在每次启动AutoCAD后,打开已有文件都会出现。这种字体替换可以在配置中一次指定:执行config命令,在下图对话框的黑显处(指定替换字体文件)输入字体文件及其完整目录,ok后,下次启动AutoCAD打开已有文件时,字体替换提示将不在出现。

楼主:
1. 系统变量MAXACTVP决定了活动状态下的视口数是64
通过上述的讲解,相信大家对这两个空间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但切记:当我们第一次进入图纸空间时,看不见视口,必须用VPORTSMVIEW命令创建新视口或者恢复已有的视口配置(一般在模型空间保存)。可以利用MSPS命令在模型空间和LAYOUT(图纸空间)中来回切换。

2. 【TAB】键在AutoCAD捕捉功能中的巧妙利用当需要捕捉一个物体上的点时,只要将鼠标靠近某个或某物体,不断的按TAb键,这个或这些物体的某些特殊点(如直线的端点、中间点、垂直点、与物体的交点、圆的四分圆点、中心点、切点、垂直点、交点)就回轮换显示出来,选择需要的点左键单击即可以捕中这些点。注意当鼠标靠近两个物体的交点附近时这两个物体的特殊点将先后轮换显示出来(其所属物体会变为虚线),这对于在图形局部较为复杂时捕捉点很有用。
另外,对于R14版的圆中心点、R14R2000版的原切点、垂直在该直线的延长线上时的垂直点,仅使用自动捕捉(Object Snap)难以实现,若使用上述
TAB键辅助捕捉的方法,这几个点的捕捉将变得较为容易

3. 可以利用 acad.lsp 编辑命令,提高工作效率
比如: (DEFUN C:3 () (COMMAND "ZOOM" "0.50X") (PRINC)) 我按3就 直接缩小屏幕了

再如: (DEFUN C () (COMMAND "PURGE" "A" "*" "N") (PRINC))

4. cad中导如excel中的表格
a.
选中excel中的表格,表格的边框要用细线,复制

b.
cad中在编辑中的选择性粘贴中选autocad图元

c.
选择插入点,你会发现插入的表格线没有对齐,用反选选中全部的竖线(有很多横线也被选进来了,下一步我们将去选他们),按住shift正选表格,注意不要把竖线全部包在里面,那样竖线也要被你去选了,现在只剩下竖线了,move他门对齐,trim到左上角那根长出去的线,表格画好了,而且和你手动一根一根画线,再填数字的一模一样。

d.
现在还不是完美的,因为字的大小和你的图没有统一,现在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选择表格中的一个文字,看一下他的高度,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计算一下它和你想要的字的比例差多少,用scale缩放的你想要的文字大小。如果你还想设制文字的宽度系数,为了制作出和你在excel里面看到对齐方式一样的数据,那就把表格先定义为块,插入块的时候选择x方向的系数,就是文字的宽度系数,一切ok

楼主:
AutoCAD2000学习心得
全国CAD应用培训网络工程设计中心
统一制订了《计算机绘图(初级)》的教学大纲,也编写了统一教材,并已经改版为AutoCAD2000;我业余时间报名参加了该项目培训学习,培训结束,我参加了考试,获得了初级证书,有一些心得体会,和大家分享:
、基础很重要
实践证明,
手工图板绘图能力是计算机绘图能力的基础,学习《AutoCAD》,需要一定的画法几何的知识和能力,需要一定的识图能力,尤其是几何作图能力,一般来说,我所在的班级中,《工程制图》水平好的学员,学起来较容易些,效果较好!
、循序渐进
整个学习过程应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先了解计算机绘图的基本知识,如相对直角坐标和相对极坐标等,使自己能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地掌握AutoCAD 2000的使用技术。
、学以致用
在学习AutoCAD 2000命令时始终要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不要把主要精力花费在各个命令孤立地学习上;要把学以致用的原则贯穿整个学习过程,以使自己对绘图命令有深刻和形象的理解,有利于培养自己应用AutoCAD 2000独立完成绘图的能力。
、熟能生巧
配套的《计算机绘图习题集》作为上机实验书,它能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熟练AutoCAD 2000的命令。要强迫自己做几个综合实例,分别详细地进行图形的绘制,使自己可以从全局的角度掌握整个绘图过程,力争使自己学习完AutoCAD 2000课之后就可以投身到实际的工作中去。掌握技巧
、常见问题要弄懂
1)同样画一张图,有的同学画的大小适中,有的同学画的图形就很小,甚至看不见,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绘图区域界限的设定操作没有做,或虽用LIMITS命令进行了设定,但忘记了用ZOOM命令中的ALL选项对绘图区重新进行规整。绘图区域的设定是根据实际的绘图需要来进行的。
2)有同学用线型名称为
HIDDEN的线型画线段,但发现画出的线段看上去像是实线,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是线型比例不合适引起的,也就是说线型比例太大,也可能是太小。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将线型管理器对话框打开,修改其全局比例因子至合适的数值即可。
3)在进行尺寸标注以后,有时发现不能看到所标注的尺寸文本,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这是因为尺寸标注的整体比例因子设置得太小,将尺寸标注方式对话框打开,修改其数值变大即可。以上三个问题仅仅是我的同学们上机过程中遇到的最典型的三个问题和困难。实际问题不胜枚举,作为学员彻底弄懂这些问题,很有必要,对提高绘图质量和效率很有帮助。

楼主:
有比较,才有鉴别
容易混淆的命令,要注意使自己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如ZOOMSCALEPANMOVEDIVIDEMEASURE等等。
、层次要分明
图层就像是透明的覆盖图,运用它可以很好地组织不同类型的图形信息。学习过程中,我的同学图省事,直接从对象特性工具栏的下拉列表框中选取颜色,线型和线宽等实体信息,这很不好,使得处理图形中的信息不那么容易,要特别注意纠正自己的这一不好习惯。严格做到层次分明,规范作图。我的体会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受益匪浅。
、粗细要清楚
能够显示实体的线宽是AutoCAD 2000的新功能。使用线宽,可以用粗线和细线清楚地展现出部件的截面,标高的深度,尺寸线以及不同的对象厚度。作为学员,一定要通过图层指定线宽,显示线宽。提高自己的图纸质量和表达水平。
、内外有别
利用AutoCAD 2000
以及属性功能,可以大大提高绘图效率。有内部图块与外部图块之分。内部图块是在一个文件内定义的图块,可以在该文件内部自由作用,内部图块一旦被定义,它就和文件同时被存储和打开。外部图块将的主文件的形式写入磁盘,其他图形文件也可以使用它,要注意这是外部图块和内部图块的一个重要区别。
、滴水不漏
图案填充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构成阴影区域边界的实体必须在它们的端点处相交,也就是说要封闭,要做到
滴水不漏;否则会产生错误的填充。作为学员最好还要学会如何查找漏洞,修复错误。
、写文字要规范
文字是工程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比如:尺寸标注文字、图纸说明,注释、标题等,文字和图形一起表达完整的设计思想。尽管AutoCAD 2000提供了很强的文字处理功能,但符合工程制图规范的文字,并没有直接提供。因此要学会设置
长仿宋体这一规范文字。具体操作的简要步骤是,打开文字样式对话框,新建一个样式,可取名为长仿宋体,对话框中字体名改为选用仿宋体GB-2312,宽度比例也要改为0.67。尺寸标注的文字可改为italic.shx代替仿宋体GB-2312
另一种作用规范文字更简单的方法是,直接使用AutoCAD 2000样板文件提供的工程字样式;注意,使用前要用使用模板方式启动AutoCAD 2000,选择国标标题(如:GBA3)进入绘图状态。再将工程字样式置为当前工作样式。这种方法,大多数教科书中没有提及,作为学员要注意补充一下这一训练。

楼主:
特殊字符,特殊处理
实际绘图中,常需要输入一些特殊字符,如角度标志,直径符号等。这些中利用AutoCAD提供的控制码来输入,较易掌握。
另一些特殊字符,如
“τ”“α”“δ”等等希腊字母的输入,掌握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它要用到MTEXT命令的其他…”选项,拷贝特殊字体的希腊字母,再粘贴到书写区等操作。尤其要注意字体的转换等编辑。
还有一些特殊文本,如
“φ”在机械制图中应用较多,叫做带上、下偏差的尺寸公差标注,也可用MTEXT命令的堆叠功能来实现。这样做远比在尺寸标注对话框中调节相应功能数值方便得多。我个人的体会是:特别方便!
、不依规矩,不成方圆
工程标注是零件制造、工程施工和零部件装配时的重要依据。在任何时候一幅工程图中,工程标注是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工程标注甚至比图形更重要。
我的许多同学不怕绘图,怕标注;原因之一是尺寸标注方式对话框里选项太多,自己又理解不清,更不知道这些选项之间如何配合,所以往往很难达到理想的标注效果。
为此,除应弄清对话框里各选取项的含义及常用值外,还应督促自己学习时应遵守如下五个规程:1、为尺寸标注创建一个独立的层,使之与图形的其他信息分开,便于进行各种操作。
、为尺寸文本建立专门的文字样式(如前述
长仿宋体)和大小。
、将尺寸单位设置为所希望的计量单位,并将精度取到所希望的最小单位。
、利用尺寸方式对话框,将整体比例因子设置为绘制图形时的比例因子。
、充分利用目标捕捉方式,以便快捷拾取寻找点。
、两个空间、两个作用,两个练习
AutoCAD 2000环境中有两种空间:模型空间和图纸空间,其作用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模型空间是一个三维空间,主要用来设计零件和图形的几何形状,设计者一般在模型空间完成其主要的设计构思;而图纸空间是用来将几何模型表达到工程图之上用的,专门用来进行出图的;图纸空间有时又称为
布局,是一种图纸空间环境,它模拟图纸页面,提供直观的打印设置。目前的设计方向是进入三维的零件建模和设计,那么零件设计好之后需要表达到工程图上时,需要对其进行各个角度的投影,标注尺寸,加入标题栏和图框等等操作,此时在模型空间已经不能方便地进行这些操作了,在图纸空间则非常方便。在图纸空间中可能创建并放置视口对象,还可以添加标题栏或其他几何图形。可以在图形中创建多个布局以显示不同视图,每个布局可以包含不同的打印比例和图纸尺寸。布局显示的图形与图纸页面上打印出来的图形完全一样。
为了使自己深刻理解
图纸空间的作用,学习时,要根据老师要求求至少做两个这方面的实际例子,巩固图纸空间的概念。不得偷懒!
、九九归一
计算机绘图的目标就是要使设计的结果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目前的设计结果基本上以纸基图纸的方式进入到生产中,同时,在设计单位,纸基的图纸也是图纸档案管理的主要对象。虽然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发展方向是达到设计、生产的无纸化,但除了极少数巨型的制造企业外,绝大多数普通的设计生产单位还是以纸基图作为组织设计生产的依据。因此,怎样将AutoCAD 2000设计产生的电子格式的图纸转换成描绘在规定幅面上的纸基格式的图纸,是一个与生产实际结合得非常紧密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步与图形的修改、编辑等绘图过程同等重要。因此,
打印的学习,除了弄清楚对话框的使用外,还应积极参加老师组织的一次演示课,使自己真实感受一下计算机绘图的这一最后环节。
综上所述,学然后知不足。AutoCAD还有许多实用的功能,尤其是一些三维功能。学无止境,只要大家在学习中善于总结和归纳,一定能找到

网友A:
学习了,感谢这里的内容,有用。

网友B:
太好了,谢谢楼主!收藏了。

网友C:
谢谢楼主,太强大了,先收藏了。感觉自己知道的不足九牛一毛,学无止境啊!

网友D(2013-06-09):
谢谢了 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