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想问一个电工方面的问题,麻烦学电气方面朋友看到如果知道的朋友留言给我

楼主(2012-01-06):
我想请问那位朋友用过示波器,这种示波器是教学电工仪表仪器,是机械仪表很老的,麻烦告诉我这种仪表仪器怎么操作使用,以及读数。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清楚,你看一下这个帖子或许对你有帮助  2011-12-21-工控擂台-示波器在工控工作中的应用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1310081500002-1.shtml,很晚了

网友B:
示波器?什么品牌极型号,请上图看真像,我在维修电工培训也用过一种老式老示波器

网友C:
各种示波器型号不同,功能和面板排列也有不同,不过主要的操作和读数方法是大同小异。下面的操作供楼主参考;1、开通电源前,现将亮度和聚焦旋钮关到最小再接通电源,预热几分钟,慢慢增大亮度到中间位置,然后调节聚焦,使屏幕的亮线清晰,这两个旋钮一般在电源开关的附近。2、调节面板上带上下箭头和水平箭头的两个旋钮,使亮线在屏幕中间位置。3、根据要测量的信号的大体幅值和频率,设置电压测量范围,即每格/V和X轴的扫描时间ms或us,当不知信号幅值时,Y轴输入选择最大如5V/格或10V/格。4、根据所测信号交、直流选择输入开关位置。5、将探头插在Y轴输入插孔,就可以测量了。幅值读数按屏幕上波形占的Y轴格数乘以Y轴选择开关选的值,得到实际值,周期(脉冲宽度)计算X轴即可。细节太多,不一一说明,上述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对:tianheyi关于各种示波器型号不同,功能和面板排列也有不同,不过主要的操作和读数方法是大同小异。下面的操作供楼主参考;1、开通电源前,现将亮度和聚焦旋钮关到最小再接通电源,预热几分钟,慢慢增大亮度到中间位置,然后调节聚焦,使屏幕的亮线清晰,这两个旋钮一般在电源开关的附近。2、调节面板上带上下箭头和水平箭头的两个旋钮,使亮线在屏幕中间位置。3、根据要测量的信号的大体幅值和频率,设置电压测量范围,即每格/V和X轴的扫描时间ms或us,当不知信号幅值时,Y轴输入选择最大如5V/格或10V/格。4、根据所测信号交、直流选择输入开关位置。5、将探头插在Y轴输入插孔,就可以测量了。幅值读数按屏幕上波形占的Y轴格数乘以Y轴选择开关选的值,得到实际值,周期(脉冲宽度)计算X轴即可。细节太多,不一一说明,上述希望对你有帮助。内容的回复:谢谢,我觉得你说的很不错,可是我不太能明白,因为不常用这个仪表仪器把,可不可以留意我现在发的帖子,希望可以解决我的问题,谢谢你了。

网友C:
可以在下面网站,观看天津广播电视大学韩广兴教授的视频讲座

示波器使用方法与技巧A - 视频 - 优酷视频 - 在线观看

资讯中心 娱乐中心 生活中心 用户中心 视频: 发表于11天前 示波器使用方法与技巧A
v.youku.com/v_show/id_XMzM1MzI5Mzk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