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解决AB变频器失速难题?

楼主(2012-01-07):
        我公司翻车机使用的是AB PF700S变频器,最近老是出现失速现象,即正翻至90度左右时,变频器失速,本体快速回翻。但是变频器并不报失速故障。操作人员拍下急停后,重新上电继续操作,又能正常翻转。请教哪位高人能给指导一下,不盛感激呀!!!

网友A:
正翻90°时,翻车机负载倒拖电机进入回馈制动状态,如你的变频器没有装制动单元或制动单元损坏,

变频器就会过压失速。。

楼主:
谢谢!制动单元良好!

网友B:
主板坏了,换个主板试试。要不就是受到干扰,检查有没有干扰源。我还是觉得主板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把参数抄写下来之后,参数初始化看看,如果有主板的话,就换个主板试试。

变频器都有失速防止功能的,你仔细看下参数,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因为不在现场,我也只能说几种可能。

楼主:
拜求!哪位高人出来给解释一下吧!

楼主:
对:梦中宁静 关于

主板坏了,换个主板试试。要不就是受到干扰,检查有没有干扰源。我还是觉得主板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把参数抄写下来之后,参数初始化看看,如果有主板的话,就换个主板试试。

变频器都有失速防止功能的,你仔细看下参数,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因为不在现场,我也只能说几种可能。

内容的回复:
主板是好的,外部干扰也可以排除。这种型号的变频器有失速防止功能吗?或者说该功能是否被屏蔽了?如何加进去这种功能呀?我是新手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