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模拟量电流还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变频器如何设置??

楼主(2012-01-07):
用模拟量电流还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变频器如何设置??

网友A:
你用的这款变频器没有电流输入的。换另一个吧。

网友B:
你把电流信号转电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i把电流信号转电压信号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一般都是用4-20mA电流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可以自己设定变频器收什么样的模拟量信号的控制,然后在相应的段子上接模拟量信号,就可以了。一般变频器都是用一个运行信号,一个模拟量输入信号,一个模拟量输出信号,一个故障报警信号。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一般都是用4-20mA电流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可以自己设定变频器收什么样的模拟量信号的控制,然后在相应的端子上接模拟量信号,就可以了。一般变频器都是用一个运行信号,一个模拟量输入信号,一个模拟量输出信号,一个故障报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