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机床设计问题。

楼主(2012-01-07):
各位前辈:

             请问,如何设计将机械构件的图形输入工控机,然后根据机械图加工工件??

 就是通过人机界面,输入机械图,然后系统根据图形生成机床加工程序,完成机械构件的加工。

网友A:
在大学是数控是选修课,我了解一点,这种数控车床是很先进的,先将要加工的零件画出,按照图纸编写加工过程,分为X、Y、Z三个坐标系,这样就是立体的了,给进尺寸、圆弧倒角等,编写完可以试验运行,如有错误拒绝执行,类似于PLC,还可以带病工作,自诊断,自动换刀头,时间很长了记得有限,楼主见谅!

网友B:
这个有专门的软件的。这种软键可以安装在自己电脑让,画完图之后,生成立体的,然后再生成NC程序,可以在自己电脑上模拟一遍,有立体加工动画演示,防止程序生成错误。如果没错误,就可以直接用把NC程序拷到U盘,U盘插到数控系统上,直接执行。一般复杂的都是这种编程方法的。软件网上可以下载到<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正版很贵的。

网友C:
好像是先要把你的机械工件图通过软件转换中数控机床可以识别的一种代码,(好像叫g代码)然后进行加工

网友B:
对:caojie0723关于好像是先要把你的机械工件图通过软件转换中数控机床可以识别的一种代码,(好像叫g代码)然后进行加工 内容的回复: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