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机床系统设计问题。

楼主(2012-01-07):
各位前辈:

             请问,如何设计将机械构件的图形输入工控机,然后根据机械图加工工件??

 就是通过人机界面,输入机械图,然后系统根据图形生成机床加工程序,完成机械构件的加工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很大阿,这些工作是绘图软件来完成的,你在绘图软件上绘制好图纸,保存为相应格式,复制到cnc中,一般不是用工控机来做啊,cnc有完善的图形处理软件,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