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

楼主(2012-01-07):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

一、网友提出:“用户想检测一个水罐中的水位,有高低两个点,打算不采用液位传感器,该信号是进PLC,PLC输入信号是24VDC电压,用户想通过2根不锈钢探针来作为检测元件,当水位到达高点时,高点的探针浸入水中从而短路,这样接通了PLC的一个输入点.大伙给点建议,这种做法是否行得通?

回复:想通过2根不锈钢探针来作为检测元件,当水位到达高点时,高点的探针浸入水中从而短路,这样接通了PLC的一个输入点. 大伙给点建议,这种做法是否行得通? ”我认为这种方法行得通,记得20年前,为鞍钢无缝钢管厂搞一套设备,用很多光电开关,当时的工人老师傅对此不感冒,他们说过去好多设备(包括国外的)用光电开关不可靠,都撤掉改用刷子开关最可靠,即用弹性钢丝接继电器线圈的一端,继电器线圈的另一端接低压电源的一端,低压电源的另一端接地。当钢棒接触到钢丝时,继电器导通吸合达到控制目的。这种用钢针做液面开关,与刷子开关相似,虽然土一点,但用户觉得可靠,应该尊重用户意见。怎样实现,我提出以下办法,选用光电耦合器件(如4N33),它内部是由一的发光二极管与一个光敏三极管组成,发光二极管不通电(既不发光)光敏三极管截止,发光二极管通电(既发光)光敏三极管导通,用它做开关的好处,起光电隔离作用,确保PLC安全。见下图;

如对4N33器件不太了解或搞不到,可用上述刷子开关的控制电路,即:用一个100W控制变压器变380(或220V电压为36V低电压,再二个36V交流继电器.按下右侧图连接:36V的一端接地,另一端接继电器线圈的一端,继电器线圈的另一端接探针。再用继电器的触点去控制PLC的输入端,也起到将探针回路与与PLC电源的隔离作用。见下图:

二、一网友求助:…… 现有一个项目~~ 要对目标信号进行检测计数~~ 信号为24V直流~~ 每隔一定的时间进行信号端检测,如果为1”即有信号,则对信号进行计数,并最终输出总共检测到的1”的数目~~ 如果在某一次时,没有检测到信号,则立即停止工作,输出已经检测到的1”的数目,并输出报警信号~~ 要怎么实现呢? 这里检测的是一个系统的返回信号,它只在特定的时间间隔上出现,这个时间间隔是已知的,不用去考虑~~如果在时间点上没有检测到,则证明系统故障~~为了是检测系统寿命~~
急切 PS:采用西门子S7-200系列PLCSTEP7 V4.0 SP6,组态王6.53,进行上述测试~~如果能有梯形图程序就不胜感激了

回复:按着你的要求,编写如下梯形图,在组态王数据词典里建立I/O整数字变量VW100,设可读方式,再设 I/O字节变量M2,其BIT(M2,1)为系统启动工作位,BIT(M2,2)为报警输出位。在运行时,组态王时时从PLC读取VW100MB2的数据,出现报警,系统工作停止,此时的VW100值,即为报警前返回信号次数,系统检查完毕始终未出现报警,按下停止按钮,此时的VW100值即为最终检测返回信号值。

三、一网友提出:……用一个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用S7-200怎么做,考虑了很久不太清楚,请您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我的回复:按着你的要求,我给你编了S7-200梯形图,用一个按钮起动电机正反转,又增加一个自锁按钮作为电机工作停止开关。 其工作原理:I1.1为自锁按钮,抬起位,其常闭触点闭合,使M2.0M2.1M2.2M2.3皆为0状态,此时即使按I1,0启动按钮,SR触发器也不会反转,故电机停止不动。按下I1.1按钮,其常闭点断开,容许电机工作,这时,如按一下I1,0,就会使SR触发器反转,即M2.0=1M2.1=1M2.0=1的前沿,触发位开关,使M2.2=1M2.3=0M2.2=1 接通T100定时器,延时0.5秒,T100动作,其常开点闭合使Q1.0=1,电机正传运行。如再按一下I1.0按钮,使SR触发器又翻转,其M2.0=0M2.0的后沿,触发位开关,使M2.2=0-->T00=0,电机立刻断电,同时又使M2.3=1,使T101得电,延时0.5T101动作,其触电闭合,使Q1.1=1,电机反转运行。....这样用一个按钮就可实现控制电机反正转。如要想使电机停止运转,抬起I1.1自锁按钮,I1.1的常闭点闭合强迫M2.0M2.1M2.2M2.3四点都=0T100T101=0Q1.0Q1.1=0,电机停止运行。

四、网友求助:现我有一设备,要求此设备运行到一定时间需要给上位机一个报警信号,提示需要更换润滑油,但设备厂家的要求是,新设备首次运行500小时需要更换一次润滑油,以后每3000小时则需要再次更换润滑油,现我有一VD变量存储设备运行时间,且已存如断电保存寄存器,请教,如何才能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以上功能;假设设备运行时间保存变量地址为VD100,报警信号为M10。希望能给出梯形图或STL程序,谢谢!

回复:按你的要求编写的梯形图如下图,其工作原理如下:
MW0-MW10 设置掉电保护状态,软件下载后第一次运行,M4.0--M4.3皆处于置0状态。M4.0=0,使比较器进行的是MW2500比较,当MW2=500时,比较器使M4.0=1M4.1=1,向上位机发出换油信号,同时将MW2值加入VD100,再将MW20,如此时断电,再接通电源,由于M4.1=1,仍发出换油指示。只有上位机发回应答信号,PLC才将M4.1
0.
、当第一次MW2=500比较器使M4.0=1后,M4.0始终保持1状态,所以以后的比较都是MW23000比较,每次比较完后,MW2值累加到VD100中,再清0,故可多次运行该程序。

五、请问这图中的二极管有什么用? 抑制浪涌吗?

 就是最下面的 横移电机上面这2

KM9 或者KM10任意一个吸合,主回路带电。

那最左边的这个二极管应该处于导通状态下,通过KM9或者KM10的常开点经过线圈到电机星点上?

第二个二极管应该是在停机的状态下才能导通吧,这个电机应该带有制动类的装置,制动状态下,电机处于发电状态,

通过第二个二极管将产生的电流消耗到电阻上?

      回复:为了看清楚,截取有用的局部放大,见下图:X5:8380V火线,虚线框内的右侧二极管正极与线圈一端相连且接于电机机壳(即大地)故知输入电压为220V。从虚线框内的电路,即为半波整流电路,其左侧二极管为整流二极管,右侧二极管为电流负半波时左侧二极管反相截止或断电时,起释放线圈电流的作用(即续流作用)。该电路的工作原理可能是这样:当按下正传或反转启动按钮,KM9KM10触点闭合,电机启动。 X5.8因接一相火线而得电,此时虚线上方的开关触点因线圈得电而闭合将电阻短路,故半波整流的电压(100V)全部加在线圈上,此时线圈是由220V电源供电的。当按下停止按钮或突然停电时,线圈断电,但它仍以通电前的电流通过右侧二极管放电,同时电机绕组也以断电前的电流由X5:8流出,再通过左侧二极管流到线圈的上端,再由线圈的下端通过地线流回绕组,即形成一个直流电流流过绕组,使电机制动。随着放电电流减小,小于线圈吸合电流时,其触点断开,这样电阻又串入放电回路,使放电的时间常数变大从而延长放电时间确保制动效果。

网友A:
感谢楼主到PLC区赐贴,建议给此贴受精

网友B:
再不受精就出事了···有问题鸟···

网友C:
真滴不错哦,精彩一刻!

网友D:
楼主好样的,一定要受精!!

网友E:
楼主加答太精彩了啊!支持啊!!!

楼主:
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谢谢!

网友F:
说的太好;太精彩了啊,加精职!

网友G(2012-08-0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41413300000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