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ls k12s 通讯问题

楼主(2012-01-07):
1.想用 LS PLC K120S RS485通讯方式与mt6070ih触摸屏通讯,请问通讯线接线方式是怎么接? 2.因为eb8000里没有LSmasterK120S型号的PLC,请问需要选什么型号的?

网友A:
选用协议连接参数设置一下,接线办法:第一种直接接两根电线把PLC 485口跟触摸屏的485口的A+  A-接一起,然后就可以了。(看看有没有通讯偏移)

第二种你直接用通讯线也能接上;

不过你这个触摸屏好像只有一个接口的,那就只能用通讯线那种办法了。

具体参数设置我给你发了一个群,你可以去里面问。我也在里面如果我懂我会给你解答。如果我不懂里面肯定有懂的人,高手遍群。去吧!

网友B:
连接方法很多

K300S

CNET

自己好好看看手册

楼主(2013-06-24):
谢谢楼上的,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