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到电机的距离

楼主(2012-01-07):
我准备把两台7.5千瓦的风机装上变频器,用P型的,不过变频器到电机的距离是70米,不知道会不会跳过流,不装电抗器行不行?请大家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70米可以不装电抗,超过200米的才需要,也要看变频器牌子,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安装电抗一般是减小对变频器的冲击,保护变频器的,并不会报过流。

网友B:
可以不用装。我单位用的变频器到电动机距离大约150米都没有用电抗器,运转也非常正常。

网友C:
  70M距离完全可正常运行,不会报过流的,再说加电抗器并不是防报过流的呀! 安装电抗器一般是减小对变频器的冲击,保护变频器的,减少干扰

网友D:
家门你好

楼主:
我用的是深圳西林变频器

楼主:
我想把载波调低点,这样安全点,不过电机温度就高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以前没接这么远的电机,心里没谱。

网友E(2012-02-06):
7.5KW,小功率的不要紧。一般超过100m最好还是加上输出交流电抗器,这不是保护变频器的主要是保护电机绝缘和动力电缆的绝缘,不错,150m200m都能使用,但是会影响电缆和电机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