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ETP7 V5.3SP3安装失败,求教

楼主(2012-01-07):
我在安装STEP7 Vsp3版本时安装好后,出现“STEP 7 has found a problem with 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The application is closing. Please reinstall 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请问该怎么解决呢?哪位大虾能告之,不胜感激!

网友A:
     你S7软件的授权管理没有安装或是安装不正确

网友B:
      该句英文的翻译为:Step7 的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发现了一个错误,(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的应用正面临关闭,请从新安装你的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说明你的授权(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安装不正确,或是不匹配,更或者就没安装完毕或没安装上,建议楼主核实一下,也可以到总安装包里,直接点击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进行安装!

网友C:
      首先把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关掉,再安装授权管理,安装完,试试应该没有问题,前提是要正确安装。

     如果有问题,说明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服务无法开启,会出现上述提示。授权服务器可能被其他软件关闭了,去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内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该为自动并打开,以及服务内其他西门子的相关软件均设为自动并打开。

网友D:
你S7软件的授权管理没有安装或是安装不正确

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关掉,再安装授权管理!!!

还有如360一类的软件也退出了!!!

网友E:
把先前的授权删掉,在重现安装一遍。

网友F:
重新单独安装S7的授权

网友G:
最好在装S7软件和授权时把杀毒软件关闭。

网友H:
楼上的那些解决完了就好了!

网友I(2012-02-21):
现在很少用V5.3的啦,干脆使用V5.5吧,还是新版本功能丰富的。

网友J:
授权管理器没有安装成功,你的电脑还有其他西门子软件没有?有可能是你的STEP7 V5.3与其他软件的授权管理器不通用,所以安装不成功,建议你重装一下操作系统安装。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现在很少用V5.3的啦,干脆使用V5.5吧,还是新版本功能丰富的。

STEP7v5.3确实很少用了,05的时候安装过一次,后来换成V5.4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