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TPC7072KS屏保后亮背景灯程序

楼主(2012-01-07):
      请问MCGS TPC7072KS屏保后亮背景灯程序如何做, 我看 TPC 操作书就说要一个指令,我都做了,但有点我不明白,如下图这样这个运行策略是写在哪呀?

还有这里的这个 TPC 设备一定要加吗? 这里的背景灯变量要连接吗?

网友A:
当满足条件后,在策略脚本程序中调用指令。

设备不用加吧,因为你用不到里面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