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启动问题?

楼主(2012-01-07):
星角启动为题?因为电机进水发潮后,需要烘干,就报电机接线盒的6根线拆下来了,拆时候就记得上部w2-u2-v2是一根电缆对应黄绿红颜色,下部u1-v1-w1也是一根电缆对应也是黄绿红,星角启动柜那里没有改动,烘干完后节电机时,由于徒弟马虎,把上下电缆弄颠倒了。不过从做左到有依然都是黄绿红那?启动时不行啊?不知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既然接线都是黄绿红,那么你顺着线往上看一下,到两只接触器上端的连线的地方。注意相序千万别错了,就可以了

网友B:
   用万用表检查就可以,依次检查接触器出线,通过测量电阻的方法查相序就可以了。

网友C:
根据楼主的描述,每组线圈的头尾都作了标记,如果头尾不搞错,三相对接,顶多是电机转向不对。头和尾全部反也没关系,出现楼主说的情况,只有一相或两相头尾和原来不一致,这种情况需要重新判断线圈极性,只要将一组极性不同的线圈头尾对调,并校正相序就可以了。

网友D:
“把上下电缆弄颠倒了”

1、就是说头、尾给弄乱了;

2、有一个简便方法,顺着接线盒的出线口,往里看,三个头的出现在一起,三个尾的出线在一起,头、尾不是从一个方向引出的,是分开的;

网友D:
3、如果还不能分辨,就只有用头、尾判断法重新判断;

楼主:
不是那样,就是说电机接线端子那上部全是绕组尾端,下部全是首端,只是在封星时候把首尾调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