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画面切换时,需要密码,如何实现

楼主(2012-01-07):
大家好,求助,我用台达B系列的触摸屏编写了程序。假若有两个界面A和B,我在A界面上设置切换B界面的按钮,当需要切换到B界面时,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入B界面。如何实现????

网友A:
在按钮上面设置权限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好搞 !!你把源程序发到我邮箱,搞好了,供你参考!! kb1573@139.com

网友C:
不一样的触摸屏,设置的办法不一样,不过都是可以设置密码的。设置个密码就行了

网友D:
      没有玩过台达触摸屏,不过一般HMI人机界面的按钮都有权限或密码管理功能,在这里一般可实现吧

网友E:
在A画面设置一个按钮转换到B画面,在按钮的属性里设置权限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F:
我来弄个例子:台达ES,台达B系列201

设定画面控制寄存器D0,如图:

程序里编辑D0

设置换画面按钮

这样,当按参数设置按钮时,输入密码1982,方可进入设置画面。密码此程序只能在程序中改密码,也可以把K1982改成D21等寄存器,来灵活改变密码值。

网友G:
这个还需要输入权限吗?

网友H:
如果用PLC与人机来配合,会让你的密码设置增加好多新意,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如果你用人机上的权限来做,就只能是触摸屏自身的密码性能,没有那多的创意.

网友I:
將切換頁面按鈕的輸入權限設置一下,只要不是最低權限,就必須輸入密碼,然後在密碼表里設置對應的密碼.

网友J:
在按钮上设置权限是最简单的办法,还有一种就是在画面设计用户名和密码,在触摸屏上用两个数字输入按钮,一个是用户名按钮,一个是密码按钮,在密码按钮的运行后宏编辑调用子程序,在系统的子程序编写密码判断程序。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

网友K(2017-07-06):
引用 网友F:
我来弄个例子:台达ES,台达B系列201设定画面控制寄...

学习了,楼主回帖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