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阀问题

楼主(2012-01-07):
甲醇厂用的ABB公司的AC800F系列DCS系统,装置运行过程中发生一个放空阀突然开了20%,造成装置停车,经查,DCS记录有运行人员关阀的过程,却找不到阀开的过程,运行人员也说没操作这个阀门,阀门如果现场断气、断电,不可能出现20%开度情况,现场断气应是阀不动作,断电阀门打开,是气关阀,请各位坛友说说,谁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
据楼主描述,阀门是气关阀也就是平常所用时其始终处于关闭状态,DCS输出为20mA,阀门定位器输出最大,造成阀门突然开启的原因有气源压力突然大幅度变动,其气源压力小于调节阀全关时所需压力,还有就是阀门定位器突然间歇性的波动其有可能是压缩仪表风杂质引起,也有可能是电路板原因,此外还有可能就是DCS输出的20mA信号发生波动。

不过偶怀疑是操作人员操作造成的,建议楼主看一下这个控制回路中PID控制器的正反作用,是不是设置错误,运行人员关阀实际上现场是开阀。

网友B:
如果排除人为故障,那么最好检查一下程序,是不是闭锁条件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据楼主描述,阀门是气关阀也就是平常所用时其始终处于关闭状态,DCS输出为20mA,阀门定位器输出最大,造成阀门突然开启的原因有气源压力突然大幅度变动,其气源压力小于调节阀全关时所需压力,还有就是阀门定位器突然间歇性的波动其有可能是压缩仪表风杂质引起,也有可能是电路板原因,此外还有可能就是DCS输出的20mA信号发生波动。不过偶怀疑是操作人员操作造成的,建议楼主看一下这个控制回路中PID控制器的正反作用,是不是设置错误,运行人员关阀实际上现场是开阀。

我想它的设置应该没问题,应该是小信号干扰导致的

网友D:
干扰的可能性大。。。

网友E:
看看DCS里的这个通道有没有设置OSP,即安全值,就是通信有故障时通道立即置为安全值。

网友F(2012-03-07):
不是程序里的,就是设置的,干扰的话,开度怎么会刚好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