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连接错误ID 求解

楼主(2012-01-07):
concept 连接 CPU11303 提示错误ID:0L9-1633 和 错误ID:0L9-1501 分别是什么意思  是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你是用modbus联机的吧?!这两个问题代码好像是modbus通讯有问题,检查一下modbus线,看看plc是在RTU还是Ascii方式,试着转换一下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