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M60S系统如何修改参数

楼主(2012-01-07):
遇到一台三菱M60s的系统,进入辅助轴参数画面,只能看见左边一列参数号,右边一个数据都看不见,更谈不上修改了!哪位大侠能教教我!

网友A:
你的权限不足,看不到高权限的参数,请查看权限输入

网友B(2017-09-11):
跪求三菱M60S E68参数,哪位雷锋能帮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