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阀门定位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2-01-07):
我们将西门子阀门定器放在空透导叶上初始化正常,调整好试阀也是一切正常,但换在放空阀上就不能正常初始化(包括自动和手动),刚开始是进行到RUN1一段时间就停止了,然后我们调节限流器(关小),初始化时RUN1一会就过了,在RUN2停留很久又停止。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本人新注册,没有积分,因此无法赏分,敬请见谅!

网友A:
有没有分数不重要,重要的是偶对阀门定位器不是很了解

网友B:
不知安装定位器时其反馈杆水平是其调节阀的阀杆是否在一般的行程上,即安装定位器固定时要保证调节阀在一般开度时定位器的反馈杆在水平位置,只有这样才会保证定位器反馈杆的角度在调节阀全开和全关时相等,才不会超出定位器最大反馈角度的范围。

网友C:
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啊?你那阀门是什么阀门?用什么信号控制的?

网友D:
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啊?你那阀门是什么阀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啊?你那阀门是什么阀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知安装定位器时其反馈杆水平是其调节阀的阀杆是否在一般的行程上,即安装定位器固定时要保证调节阀在一般开度时定位器的反馈杆在水平位置,只有这样才会保证定位器反馈杆的角度在调节阀全开和全关时相等,才不会超出定位器最大反馈角度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