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阀门开关到位

楼主(2012-01-07):
电磁阀门开关到位怎么通过Omron的PLC控制?

网友A:
楼主说的好像不太明白,如果再说明白一点,可能更便于交流。

楼主:
对:taoren关于楼主说的好像不太明白,如果再说明白一点,可能更便于交流。内容的回复:

就是阀门开到位以后就停止动作了,保持开状态

网友B:
要想实现这个功能就得有阀位反馈功能,这个一般都是加一些微动开关性质的范围反馈组合触点,阀门开启关闭过程中通过安装在阀杆上的旋转杆碰触微动开关来实现限位功能,这个限位开关信号进入PLC与原有的电磁阀控制信号组成与门关系,就能够起到保护阀门的作用。

网友C: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的阀门, 如是一般的模拟量控制保持常开状态你在PLC中的模块量应一直是一个模拟数字量输出呀! 如一般开关量控制阀门只有开闭, 在PLC中常"1"就行, 在输出执行动作上加个信号检测信号给PLC返回

网友D:
在电磁阀上加一个两个限位开关,一个用于开闭锁,一个用于关闭锁,用PLC输出一个数字量(即开关量),如果电磁阀开到位,开限位动作,返回到PLC,输出停止,如果电磁阀关到位,关限位动作,返回到PLC,输出停止。

网友A:
哦 原来是这样,根我们说的电动阀和执行器差不多,一般电动阀内部开限位与关限位,电动执行器一般有模拟给定与反馈,同时还有开限位与关限位微动开关。只要PLC的I/O点够多,应该容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