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VM1D PLC采用HOST LINK通讯变慢的问题!

楼主(2012-01-07):
请问各位仁兄,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单位有两套CVM1D  PLC,都是采用HOST  LINK模块与上位机通讯,但是由于最近发现有一套PLC的通讯速度明显变慢,而且在组态王画面上还经常出现???,即通讯中断的现象。

网友A:
hostlink的速度还可以呀?看看你设置的波特率怎么样的?通讯中断有很多原因,你还是先从硬件方面开始排查 吧。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hostlink的速度还可以呀?看看你设置的波特率怎么样的?通讯中断有很多原因,你还是先从硬件方面开始排查 吧。 内容的回复:

硬件方面都检查了,硬件拨码设置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