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2-01-07):
台达VFD-B变频器断电后再启动变频器会以断电前得频率运转,急求解决办法,就是断电后再启动不运转就可以了。先谢了.

网友A:
将瞬时停电再启动设置为无效即可

将主频记忆改成无效

网友B:
建议楼主使用外部控制模式···外部用按钮+中继自锁···断电之后就不转,要重新启动

网友C:
查阅说明书,参数中是否有一项是调整断电重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将瞬时停电再启动设置为无效即可将主频记忆改成无效

楼主:
对:今生缘关于将瞬时停电再启动设置为无效即可将主频记忆改成无效内容的

师傅可以告诉具体参数吗,我把说明书看了2遍都没找到。

楼主:
查了下,是8.04改0和2.13设0

明天到车间调哈看,谢了各位大侠。

网友E:
最好找到一本台达B系列变频器的操作手册,以便指导操作

在中达电通网站上下载资料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