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跟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1-07):
现在遇到一个PLC跟单片机通讯控制的问题。

PLC 是台达PLC,单片机是自己做的用的协议是MODBUS。通讯口用485.

用PLC 做单片机的上位机。触摸屏做输入口

目的是;想通过PLC 控制单片机里面的几个点动作。然后能通过触摸屏来改版PLC里面的数据从而控制单片机工作。

要实现的功能也很简单,就是单片机里面的几个开关量的变化

请知道的帮忙解决一下 最好能附上一段台达的程序

网友A:
走modbusRTU方式进行数据访问;

应该很方便;主要知道其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B:
关注此贴,有人能提供案例么?

楼主:
走协议我知道啊,主要是想知道具体的数据传送,最好是有案例

网友C:
既然很简单为什么不直接用plc控制啊?到时候维修也方便啊!

楼主:
属于项目改造啊,东西已经在上面的 厂家要求没办法啊

网友D:
高手还不出现?静等.....

网友E:
呵呵!这个东西稍微有点难度,需要知道地址、功能码、数据长度等参数,才有可能返回正确的动作。建议先拿RS485转接口(RS232)与“串口调试助手”通讯。

网友F:
台达PLC的内部地址,在说明书中有详细的介绍,此外台达PLC需进行以下设置:

MOV H01 D1121(从机地址)

MOV H087 D1120(9600bps,8,1,N)

SET-M1143(RTU模式)

01 05 08 6E FF 00 EF 87(SET  M110)

网友F:
以上是采用COM2通讯口,用485的两根线,也可采用COM1口,即编程口通讯。

网友G:
用台达EH2系列PLC扩展一个RS485S通讯口(com3)连接HMI,本机自带的RS485S通讯口(com2)连接单片机,可以实现。

网友B:
对:yjig关于台达PLC的内部地址,在说明书中有详细的介绍,此外台达PLC需进行以下设置:MOV H01 D1121(从机地址)MOV H087 D1120(9600bps,8,1,N)SET-M1143(RTU模式)01 05 08 6E FF 00 EF 87(SET  M110)内容的回复:

兄弟能做个简单的例子么?

网友F:
单片机与台达通讯没做过,但在计算机上用串口软件,做过与台达通讯的实验,并已成功通讯。

如果用台达的编程口,就只能用ASCII,如果用COM2口,可以用RTU,也可用ASCII。

网友F:
在台达DVP-PLC应用技术手册的2-103页中,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F:
以下是部分发送的通讯格式,供参考:

网友H(2012-02-15):
事实上到现在为止还没解决

网友I(2012-05-20):
单片机的Modbus协议可以发来讨论讨论下

网友J:
我可以做 联系我QQ149034219 不过有偿的

网友K(2012-08-20):
太精彩了!希望yjig能接着说下去

网友K:
我也正在探讨这个问题。有台设备,控制面板到主配电柜的连接线有5米长,35根线,用了两个航空插头,经常出现问题。我想在控制面板里装块单片机板,把面板的控制信号用通讯的方式传给PLC(台达EH2的),然后再把Y点的输出信号传回给单片机控制面板指示灯,从而把35根线缩减到4根,以减小故障率。正在搜集资料,突然发现此贴,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我的QQ248154839,电话13001431994,

网友L:
对:廊坊关于我也正在探讨这个问题。有台设备,控制面板到主配电柜的连接线有5米长,35根线,用了两个航空插头,经常出现问题。我想在控制面板里装块单片机板,把面板的控制信号用通讯的方式传给PLC(台达EH2的),然后再把Y点的输出信号传回给单片机控制面板指示灯,从而把35根线缩减到4根,以减小故障率。正在搜集资料,突然发现此贴,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我的QQ248154839,电话13001431994, 内容的回复:

你这个有现成的东西,不用自己做。

网友M:
对:wenwan90关于回复内容:对:廊坊关于我也正在探讨这个问题。有台设备,控制面板到主配电柜的连接线有5米长,35根线,用了两个航空插头,经常出现问题。我想在控制面板里装块单片机板,把面板的控制信号用通讯的方式传给PLC(台达EH2的),然后再把Y点的输出信号传回给单片机控制面板指示灯,从而把35根线缩减到4根,以减小故障率。正在搜集资料,突然发现此贴,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我的QQ248154839,电话13001431994, 内容的回复:你这个有现成的东西,不用自己做。内容的回复:
那个地方有的买呢(输出的我解决了,输入的 我一直没解决)

网友L:
多呢,台达本身就有,名字叫做RTU-485远端I/O通讯模块,我还知道深圳一家http://www.com-tcp.cn/chanpin/kaiguanliang.html,百度查一下,出来一大片。

网友M:
对:wenwan90关于多呢,台达本身就有,名字叫做RTU-485远端I/O通讯模块,我还知道深圳一家http://www.com-tcp.cn/chanpin/kaiguanliang.html,百度查一下,出来一大片。 内容的回复:

这个了解过了,距离有限制无法达到要求,其实最好是不能用通讯的,这年头干扰太多了,太容易出误差了,要是有不用通讯的就太好了

网友L:
对:纵横军团厦门-alive关于回复内容:对:wenwan90关于多呢,台达本身就有,名字叫做RTU-485远端I/O通讯模块,我还知道深圳一家http://www.com-tcp.cn/chanpin/kaiguanliang.html,百度查一下,出来一大片。 内容的回复:这个了解过了,距离有限制无法达到要求,其实最好是不能用通讯的,这年头干扰太多了,太容易出误差了,要是有不用通讯的就太好了 内容的回复:

不会吧,485还不能满足你的距离。那你看一下有没有那种远距离无线的模块,将485转换成无线的,这样的话,你的电源线都可以就地取材。

网友M:
我前面那个工程只是需要近距离的其实已经在好几个月前解决了,现在又有个类似的工程 不过就是超远距离的了点数 还奇多。悲催

网友K:
看了台达PLC的编程手册才知道,原来并不复杂。默认设置是9600,7,1,E. 只要用串口调试软件向PLC发几次指令,就会熟练控制。比如想接通Y0点,就发(:01 05 0500 FF00 F6 CR LF )对应16进制是3A 3031 30353030 46463030 4636 0D 0A     其中:是起始码,01是地址,05是指令码,0500是Y0的通讯地址,FF00是强制节点开,F6是校验和,CR LF是结束字符。校验和自己计算,方法是01H+05H+05H+00H+FFH+00H=10AH,取后两位数0A的补码(FFH-0AH=F5H)F5再加1,即F6.  强制Y0接通以后PLC内部程序还可以照样控制Y0通断。

用串口调试程序发指令时别忘了把通讯参数设置好,最好点选16进制发送,当然发送的指令也得是16进制的3A 3031 30353030 46463030 4636 0D 0A  。成功通讯的话,PLC会返回数据显示在接收区。

网友M:
对:廊坊关于看了台达PLC的编程手册才知道,原来并不复杂。默认设置是9600,7,1,E. 只要用串口调试软件向PLC发几次指令,就会熟练控制。比如想接通Y0点,就发(:01 05 0500 FF00 F6 CR LF )对应16进制是3A 3031 30353030 46463030 4636 0D 0A     其中:是起始码,01是地址,05是指令码,0500是Y0的通讯地址,FF00是强制节点开,F6是校验和,CR LF是结束字符。校验和自己计算,方法是01H+05H+05H+00H+FFH+00H=10AH,取后两位数0A的补码(FFH-0AH=F5H)F5再加1,即F6.  强制Y0接通以后PLC内部程序还可以照样控制Y0通断。用串口调试程序发指令时别忘了把通讯参数设置好,最好点选16进制发送,当然发送的指令也得是16进制的3A 3031 30353030 46463030 4636 0D 0A  。成功通讯的话,PLC会返回数据显示在接收区。内容的回复:

那PLC 如何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呢?

网友K:
PLC给单片机发程序你可以自定义,也可以PLC用现有的通讯协议。单片机接收处理程序要比单片机向外发送程序复杂。

等我项目做完了,我会把单片机的程序传上来以供大家参考

网友K:
你也可以让单片机读PLC里节点的状态值啊,比如读取Y0点的状态,单片机发出:01 02 0500 0001 F7 CR LF     PLC会返回Y0的状态值

网友M:
对:廊坊关于你也可以让单片机读PLC里节点的状态值啊,比如读取Y0点的状态,单片机发出:01 02 0500 0001 F7 CR LF     PLC会返回Y0的状态值 内容的回复:

关键就在 单片机 这边 呵呵 兄弟你单片机是不是比较熟悉啊!射频熟悉么?

网友K:
射频你指的是硬件吧,有现成的,而且价钱挺便宜,自己一般搞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用台达EH2系列PLC扩展一个RS485S通讯口(com3)连接HMI,本机自带的RS485S通讯口(com2)连接单片机,可以实现。

我就一直这样用的,单片机我不懂,但是EH2做主站(com2口),单片机以及其他ES系列PLC做从站,通过PLC-LINK网连接(具体台达那个101问里面就有例子),我们一直这样做,很好用,也很简单。

网友M:
引用 网友N:
网友G 的回复内容:用台达EH2系列PLC扩展一个RS485S通讯口(com3)连接HMI,本机自带的RS485S通讯口(com2)连接单片机,可以实现。我就一直这样用的,单片机我不懂,但是EH2做主站(com2口),单片机以及其他ES系列PLC做从站,通过PLC-LINK网连接(具体台达那个101问里面就有例子),我们一直这样做,很好用,也很简单。

你那个单片机是标准 模块  呵呵  我们用的是自己做的一个模块

网友O(2012-11-14):
对:廊坊关于看了台达PLC的编程手册才知道,原来并不复杂。默认设置是9600,7,1,E. 只要用串口调试软件向PLC发几次指令,就会熟练控制。比如想接通Y0点,就发(:01 05 0500 FF00 F6 CR LF )对应16进制是3A 3031 30353030 46463030 4636 0D 0A     其中:是起始码,01是地址,05是指令码,0500是Y0的通讯地址,FF00是强制节点开,F6是校验和,CR LF是结束字符。校验和自己计算,方法是01H+05H+05H+00H+FFH+00H=10AH,取后两位数0A的补码(FFH-0AH=F5H)F5再加1,即F6.  强制Y0接通以后PLC内部程序还可以照样控制Y0通断。用串口调试程序发指令时别忘了把通讯参数设置好,最好点选16进制发送,当然发送的指令也得是16进制的3A 3031 30353030 46463030 4636 0D 0A  。成功通讯的话,PLC会返回数据显示在接收区。内容的回复:
为什么我的数据有返回,可是
PLC没反应

网友O:
请问下指令码怎么知道的

网友O:
是起始码,01是地址,05是指令码,0500是Y0的通讯地址,FF00是强制节点开,F6是校验和,CR LF是结束字符                          这些怎么知道的

网友P: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http://www.fucan.com

网友Q(2015-05-28):
引用 网友M:
回复内容:对:网友L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K关...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F关于台达PLC的内部地址,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