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B,Servo ON问题,求高手解释,谢谢

楼主(2012-01-08):
台达伺服AB,Servo ON问题 ,1.  参数P2-10设置成101(默认),由三菱FX1S-14MT的输出端Y4,连接到CN1  9号脚,当Y4有输出却不能SON,PLC的COM2和COM以及和CN1的35号脚连接;这样现在为何不行呢?很久之前也是这样做过一次的。2.  另外由于现在没办法SON,却无意中将P2-17设置成1,却能上电就SON,求解!! 3. P2-17的值都有什么意思呢,手册上没解释的,比如P2-17=1是什么意思呢?请高手指点手机13859926037,能帮我搞定的,作为感谢  给你充30块话费

网友A:
你线接错了,35号是脉冲24V输入的高端,如果你要控制DI的话,必须要将11号角接上24V正极,负极通过PLC的触点控制私服的DI1,这样才行,11号角才是电源的输入端,不是35号。P2-17是DI8的定义,你定义为1,就是定义了私服的SON。DI1你定义的101,意思就是说触点接通私服启动。DI8你定义的01也就是1,意思就是说触点断开私服启动,说白了意思就是一个DI常开私服启动,另外一个常闭私服才启动。不要忘了电话费哦13611797851

网友B:
每家伺服都不一样,参数决定着上层控制器,比如说上层控制器发的脉冲或电压,那么驱动器的参数设的也不一样,如需交流请加我QQ2568339389,或电话联系3590499067,给你看一下我们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