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调压后电流变化问题

楼主(2012-01-08):
50HZ对应电压为380V,变频器运行在39HZ,此时查看变频器输出电压为295V,查看电流为11A;

现在把50HZ对应电压调为425V,变频器依然运行在39HZ,此时查看变频器输出电压为335V,查看电流为14A。

两种情况负载完全一样!

请问各位道友,为什么变频器在同等负载情况下,提高电压后,电流没有降反而升高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负载是什么负载,这个和负载的类型有关

网友B:
变频器在同等负载情况下,提高电压后,电流中的有功分量下降,无功分量上升。

视在电流是由无功、有功合成的,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将取决于负载的轻重情况。

如果负载较重,那么变频的视在电流,将随着电压上升而下降。

如果负载较轻,那么变频的视在电流,将随着电压上升而上升。

楼主:
对:yjig关于变频器在同等负载情况下,提高电压后,电流中的有功分量下降,无功分量上升。视在电流是由无功、有功合成的,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将取决于负载的轻重情况。如果负载较重,那么变频的视在电流,将随着电压上升而下降。如果负载较轻,那么变频的视在电流,将随着电压上升而上升。 内容的回复:

好的,谢谢

网友C:
谈谈我的看法:根据公式P=UIcos?,因为负载是相同的所以P不便,当电压电流升高时唯有功率因数降低才能维持P不便,因为U、I全部升高所以功率因数降低;得出的结论就是这种情况无功升高,有功降低!

网友D:
在39Hz时提高电压同时增加电流,这个多消耗的能量变为热量散失了。交流电源加到带铁芯的线圈(电机绕组),电压与频率有对应关系,额定频率降低,电压同时也要降低,否则铁芯会进入磁饱和状态。这就是电流增加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39Hz时提高电压同时增加电流,这个多消耗的能量变为热量散失了。交流电源加到带铁芯的线圈(电机绕组),电压与频率有对应关系,额定频率降低,电压同时也要降低,否则铁芯会进入磁饱和状态。这就是电流增加的原因。

说到点子上啦!电压与频率有对应关系,额定频率降低,电压同时也要降低,否则铁芯会进入磁饱和状态.

网友F:
“把50HZ对应电压调为425V,变频器依然运行在39HZ,此时查看变频器输出电压为335V,查看电流为14A。”

1、频率一定,调高电机电压,电机磁场Φ增大,转矩不变,电流减小;

网友F:
2、频率一定,调高电机电压,电机磁场Φ增大,励磁电流增大;

网友F:
3、频率一定,调高电机电压,电机磁场Φ增大,转矩增大,转速增大,功率增大,相对于负载转矩不变,电流增大;

网友F:
4、所以,频率一定,增大电压,电流有增大的因素,也有减小的因素:

1)如果认为异步电机为恒速电机,增大电压,负载转矩不变、速度不变、功率不变,电流应该减小;

2)如果认为增大电压时,电机磁场增大,励磁电流增大,损耗增大,电流增大;

3)如果电压提高的小,电机损耗基本不变,负载不变,电流会减小;

4)如果电压提高的幅度大,电极损耗明显增大,负载不变,电流也会增大;

5)当电压由低到高时,负载不变,电流会先减小,后增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在39Hz时提高电压同时增加电流,这个多消耗的能量变为热量散失了。交流电源加到带铁芯的线圈(电机绕组),电压与频率有对应关系,额定频率降低,电压同时也要降低,否则铁芯会进入磁饱和状态。这就是电流增加的原因。 说到点子上啦!电压与频率有对应关系,额定频率降低,电压同时也要降低,否则铁芯会进入磁饱和状态.

赞同!!!

网友F:
1、变频器改变频率的同时,要改变电压,如果不改变电压,电机铁芯会磁饱和,发热,效率严重下降,表现为电流大;

2、当频率下降电压下降合适时,电机铁芯会保持工频时的大小,电机额定转矩会保持不变;

网友F:
3、当频率下降电压下降合适时,电机铁芯会保持工频时的大小,电机额定转矩会保持不变。如果电压在此基础上高一点,而远离铁芯饱和时,会出现“提高电压由低到高时,负载不变,电流会先减小,后增大!”

网友F:
4、楼主的电压提高幅度45V,电压超过额定12%,所以电机电流增大,如果提高幅度5%一下,电流可能减小;

楼主:
谢谢刘老师的解答,我有机会现场调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