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2-01-08):
我有一设备,是带有涨力的流水线,现在出现涨力不稳,想对6SE70型变频器的参数看看,请教高手那些参数涉及到PID的控制有关系,先谢谢啦。

网友A:
应该是P215~P240之间这些参数,不过西门子书本型变频器功能很强,参数多、复杂,互相牵扯也多,你可以参照手册看看。

网友B:
原来用的正常吗?如果正常那应该跟参数的关系不大,有可能是你其他硬件的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朋友了,我就差不到它具体的参数呢。

网友C:
    如果原来运行正常,只是现在张力不稳的话可能是外部其它硬件原因引起哟,不一定是变频器内部参数不对引起的.

网友D:
有干扰,或是外围硬件传感器影响吧

网友E:
不一定是变频器的问题,先好好看看机械方面的问题。

网友F:
   如果使用6SE70里内部集成的自由功能块功能,其中的技术控制 Technology Controller,它就是一个PID控制器。

     首先使能,U952.014,设置时隙,U352=设定值,压力设定,U355=实际值,即压力传感器反馈, 输出为K0588,可以作为速度主给定P554,PI参数的设置,P参数是U364I参数是U366。了解不多,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