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le接线求助

楼主(2012-01-08):
COPLEY驱动器采用双脉冲差分接线,但发现无Z向信号输出,各位高手指教一下!!还有就是下图的引脚20是否需要接5VDC电源

各位大侠请指教!!!!!!!!!

网友A:
5V电源是肯定要接的,否则编码器如何被供电??编码器没有被供电,A,B,Z信号如何能产生??

楼主:
技术人员说不用接`````但为何Z向不输出

网友A:
对:hi_test关于技术人员说不用接`````但为何Z向不输出 内容的回复:

右边接电机,左边接控制器,你是说右边底下Z没有信号呢?还是左上没有??编码器信号从右下进来,然后从左上再出去。。Z相信号转一圈才有一次,是不是你没有看见,实际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hi_test关于技术人员说不用接`````但为何Z向不输出 内容的回复:右边接电机,左边接控制器,你是说右边底下Z没有信号呢?还是左上没有??编码器信号从右下进来,然后从左上再出去。。Z相信号转一圈才有一次,是不是你没有看见,实际是有??

是左上没有Z相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