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

楼主(2012-01-08):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

     本文展示的5例,都是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而编写的,现整理贴出,希望对从事电气维修的初学者能有所帮助,如有不妥或错误之处请给于指正。

       一、 一位网友求助帖:“power flex 400变频器输入端由于失误接了两根火线 一根零线,但是运行变频器没有报警,而且输出也正常,想破脑袋都没想通。我知道有单相变三相的变频器。这种情况请各位大侠解释解释。谢谢

回复:正常的三相整流电路:如图一,该电路工作特点为:任意时刻下的整流电流是由3相电中最高电位的一相连接的二极管流出,经负载流向电位最低的一相连接的二极管流回该电源。如图二中:ωt=0时,Ua=0Ub= - √3/2?UmUc= +√3/2?Um,此时电流由Uc经二极管D3流经负载R,再由D5流回Ub

图二中的绿色暗影部分即为不加滤波电容C时三相整流电压的输出波形,如以O点为0电位,其整流输出M点的波形图为图三所示:在一个交流周期内直流输出电压含有6个馒头形纹波,其纹波最高值=540V,纹波最低值=467V,输出直流电压的平均值=515V

如加上滤波电容C,轻负载(R值较大)时,直流输出电压可达540V.

      如输入电源有一相错接零线时的三项整流输出电路,见图四:

  在此种情况下,其输出波形如图五中的蓝色暗影部分:在0~360 整周期内,0~120 Uab=380V)整流,在120 ~150 Uan220V)整流,在150 ~180 Ubn220V)整流,在180 ~300 Uab=380V)整流,在300 ~330 Uan220V)整流,在330 ~360 Ubn220V)整流。如以O点为0V,其整流输出M的电位波形如图六所示(红色曲线):在0~360 整周期内,直流输出含有3个纹波,其最高值=540V,其最低值=156V,在不加C时直流输出电压平均值=370V
        如加滤波电容C,在轻负载下(R值较大),直流输出电压也近似为540V(见图六中蓝色曲线),这就是当变频器轻载运行时,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如加大负载,直流输出电压会下降,而且纹波系数变
大。

二、求助:

  小弟不才,为什么这样保护不了KA1的触点??

回复::1、二极管并接在开关K,二极管不起保护K的作用。见下图:

        2、二极管反向并接线圈上,开关断开时,二极管起续流作用,使回路不会产生受冲击电压,从而保护开关K。见下图:

三、求助:請問一下各位高手如何將0~5V的反饋電壓轉換成正負10V的電壓

   回复:將0~5V的反饋電壓通过逆变器转换为交流信号,再用升压4倍的变压器升压,变压器的次级为带中间抽头,将抽头接信号地,次级二端接桥式整流器,桥式整流器的正负输出即可构成正负10V电压。

   四、求助:

如果在YA两端并联二极管,如果二极管出现短路哪怎么办?难道要在每个二极管回路

里面在串一个FU吗?

  如果像这种情况请问除了在YA两端并联二极管,还有什么办法吗?因为YA实在太多了!

回复:

      1 二极管出现短路一般是由二极管反向电压击穿造成的,如把二极管与K并联, K断开瞬间,回路出现很高的冲击电压,容易出现此情况。如把二极管反向与线圈并联, K闭合时二极管因反向而截止,K断开瞬间,线圈将以断电前的电流值通过二极管正向导通流回线圈,即二极管此时起释放线圈电流作用,由于释放电流时二极管与线圈处于并联状态,二极管正向导通的管压降仅为1~2V,此时回路是不会出现很高的冲击电压的,故二极管是不会被击穿而短路的。只要选择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大于线圈的工作电流,反压为电源电压的2-3倍,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

     2、除此之外,还有以下3种方法供你参考:

           1种(左图):开关K并联RC串联支路,R值取<=线圈电阻,当K断开瞬间,由于C的电压=0R的电压=Io*R,即<=电源电压,不会产生很高的冲击电压,随之迅速充电,使C的电压=电源电压,回路因电流=0而断开。

           2种(中图):线圈并联RC串联支路,R值取<=线圈电阻,当K断开瞬间,由于C的电压=电源电压,R的电压=Io*R,即JO瞬间最大2倍的电源电压,不会产生很高的冲击电压,随之迅速充电,使C的电压=0,线圈电流=0

          3终(右图):二极管串电阻并接线圈,当K断开瞬间,由于二极管是正向导通起释放电流作用,回路是不会出现很高的冲击电压的,故二极管是不会被击穿而短路的。只要选择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大于线圈的工作电流,反压为电源电压的2-3倍,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R值应尽量小一点为好。

         我认为3种以第3种为好,去掉电阻最好,只要合理选择二极管是不会有问题的,你说二极管短路怎么办?你只考虑二极管,难道线圈就不能短路吗?这是极各别现象,去掉R可节省几十的电阻,也是减少几十个故障点哪,供你参考。

   五、求助:

此图为一前辈所画,比我经验多,此图为四台电机正反转,当FR动作时!此电路会出现什么情况!

       回复:先分析左侧二个电机:设KM15为电机1正转接触器,KM16为电机1反转接触器,设KM17为电机2正转接触器,KM18为电机2反转接触器。在FR8FR9未断时,如按下SB17开关,KM15KM17吸合,电机1与电机2启动正转,KM15的常闭点断开,确保在正向运行时,按SB18不起作用(即反转支路不能启动),只有SB17开关断开,KM15失电而断开后,按SB18才起作用,即KM16KM18闭合,电机12反转。

      在正传运行中,如果FR8FR9同时断开,会使KM15KM17失电断开,电机12皆停,无危险。但如果FR8FR9只有一个断开,就会产生电源短路现象:如FR8断开,KM15断即电机1失电停车,但KM17仍闭合,KM15断电,其常闭触点闭合,如此时按下SB18 ,就会使KM18闭合,KM17KM18是控制同一台电机的正反转的接触器,它们同时闭合,必然会使三相电中二相电源短路而跳闸的。

      正确的接法应为二个正向接触器(KM15KM17)线圈的下端接一起,再连接FR8,二个反向接触器(KM16KM18)线圈的下端接一起,再连接FR9

   一网友回帖任一一个FR动作时。此电路是不会短路的,如果从简单的逻辑去处理这个问题,这个电路是会短路,但只能是逻辑,也是知识的误区。

KM存在线圈电阻,试想三个线圈电阻之和与另一个线圈电阻的并联的怎样的一条电路。显而易见,两条支路的电压不变,单独的KM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而其它的三个线圈电阻是串联之后平分所在支路的端电压,也就是说只有其额定电压的1/3,因此其它三个KM线圈处于欠压状态。状态就不用说了吧。这是个高手设计的电路呀!

此电路是将需要同时正反转点动运行的两台电机同时控制,而且在对应的保护措施上也很合理,逻辑相同互相独立保护、逻辑相反的成制约关系(当任一FR因故障动作时,依靠着三个线圈分压,强制使异常运行的电机停止、迫使逻辑对立关系的线圈处于欠压状态,因而不动作)

    回复:谢谢你对我的解释的纠正,不过请你仔细看懂我的解释后再纠正,原话是:。。。。如FR8断开,KM15断即电机1失电停车,但KM17仍闭合,KM15断电,其常闭触点闭合,如此时按下SB18 ,就会使KM18闭合,KM17KM18是控制同一台电机的正反转的接触器,它们同时闭合,必然会使三相电中二相电源短路而跳闸的。我讲的是电机1正常运行时,如只FR8断开会使电机1停,如此时再按下SB18 就会使KM18闭合,造成控制同一台电机的正反向接触器同时闭合,其主回路触点会使二相火线短路的,请见下图:

网友A(2012-08-0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41413300000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