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10W-TW00B-Z 与 CPM1A 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08):
崩溃呀!NB10W 与 CPM1A 通过CPM-CIF01线相连。通讯设置为 HOST LINK   9600  1  7  2  E,PLC 站号 0 ,NB中设置 RS232  9600   7   2   E。但是下载触摸屏和PLC且成功后,触摸屏或者触摸屏直接在线模拟均提示"NO  RESPONSE"无应答,无法通讯。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通信组态口连接对吗?就是在你组态的时候是不是用这个通信口.

楼主:
组态口是COM2,实际连接的也是COM2.何况CIFO1连接错误的话,应该触摸屏直接在线模拟不应该出问题的。但是实际上也出现了提示"NO  RESPONSE"无应答,无法通讯。

网友B:
连线怎么做的?

楼主:
CPM1-CIF01,购买的。一端连接PLC,一端连接NB。是不是购买的线有问题?

网友B:
线不对 不可能通讯上

www.ytleader.cn

楼主:
已经搞定,组态口是COM0,修改后成功通讯。

网友C:
nb屏不支持一些老得PLC。。。。有问题您联系我

网友C:
还有的就是com0口和com1口协议也不一样

网友D(2012-09-14):
对:broadbct关于已经搞定,组态口是COM0,修改后成功通讯。内容的回复:

请问,你组态口是COM0,COMO与COM2在组态连接时候不是同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