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B ACS600的变频器怎么进入标量模式

楼主(2012-01-08):
 请问各位老师, ABB  ACS600的变频器怎么进入标量模式。我现在想要改最大频率,但是上面说必须在标量模式下才能改,我现在进入ACS600里面只能看到20.06  20.09   最大频率是20.08  屏上面直接就没有显示。

     拜请哪位大师教教我吧,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A(2012-02-09):
你好  最大频率的确是在标量模式下改的 根据你的描述现在的变频器工作在DTC(直接转矩)模式下,99.02参数    DTC模式 在20.02 更改 最大速度  是一样的   DTC 在控制特性上 要远优于标量模式  建议不要更改为标量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