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开发的 WINDOWS窗体应用程序与WPF应用程序的区别?

楼主(2012-01-08):
感觉有以下几个大区别:

WPF的线程模型和winform的线程模型不同

WPF到处用到数据绑定,winform在列表中才用的多

WPF支持3D,winform本身没有,需要引入托管的DX

WPF有现成的动画机制,winform没有

WPF的界面可以用XAML写,后台逻辑用C#,winform全部C#。也就是WPF真正做到界面与逻辑分离。

楼主:
控制台程序没有图形界面,不能与鼠标操作,只能显示字符,输入输出形式单一。

WPF开发于WinForm之后,从技术发展的角度,WPF比WinForm先进是不容置疑的。我觉得WPF相比于WinForm有下面的一些较好的特性:
解决Window Handle问题

楼主:
在Windows GDI或WinForm开发中复杂的GUI应用程序,会使用的大量的控件,如Grid等。而每个控件或Grid cell都是一个小窗口,会使用一个Window handle,尽管控件厂商提供了很多优化办法,但还是会碰到Out of Memory或"Error Create Window handle",而导致程序退出。

WPF彻底改变了控件显示的模式,控件不在使用窗口,也就不会占用Window handle。理论上,如果一个WPF只有一个主窗口的话,WPF只会使用一个Window handle(如果忽略用于Dispatcher的隐藏窗口的话)。所以WPF GUI程序不会出现Window handle不够用的情况。
多线程的处理

楼主:
在WinForm程序开发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worker线程修改控件的属性而导致程序崩溃,而且这种非法操作并不是每次都失败。WinForm控件提供了InvokeRequired属性来判断当前线程是不是控件创建线程。问题是当控件树很深是,这个属性会比较慢。

WPF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多线程的问题。大部分的WPF类都继承于DispatcherObject。DispatcherObject实际就是对Dispatcher的一个简单封装。Dispatcher提供了类似InvokeRequired的方法(CheckAccess)。这个方法只是比较线程的ID,所以会很快。另外,Dispatcher提供了优先队列,异步调用,Timer等功能,简化了开发多线程GUI程序。
控件的Composition

楼主:
在WinForm如果要实现一个有Checkbox的下拉菜单,将不得不处理复杂的Window消息。而通过WPF控件的Content Model和Layout系统,WPF控件可以包括任何类型的控件,甚至.Net CLR对象。很多现代的控件厂商也提供了Composition的控件,实现方法和WPF的Content模型也比较相似。WPF开发团队应该借鉴了Infragistics的很多想法。有了这个基础,开发新的WPF控件更加简单了。
XAML

个人觉得XAML应该是WPF中比较划时代的东东。通过XAML,我们可以用文本的方式描述复杂的Object Graph。这个想法在VB中就有了,不过XAML更简化,以便于使用工具来生成XAML。通过Command,Routing Event等机制,界面设计人员和程序员有比较清楚的界限。

楼主:
Dependency Property

在WinForm开发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一个控件的值变了,其他控件也会跟着改变。解决办法,要不是通过写代码,要不是通过数据绑定,前者是界面和代码没法分开,后者还不够灵活。而WPF在这方面通过XAML可以简单的把相关的属性联系起来,通过Extension可以实现复杂的绑定关系。

总的来说,我觉得WPF应该是GUI发展的一个延续,原来GUI中复杂的东西,现在通过简单的文本就可以实现。

网友A(2023-05-0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