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整流故障

楼主(2012-01-08):
我们公司选用集中整流共直流母线的方式,变频器不接交流电源。集中整流装置的交流侧装有电抗器,经常出现图示RST进线开关跳闸。实际运行电

流为40A,整定电流为400A。电子脱扣和热磁脱扣都出现跳闸。电抗器装空开前后也试过。

图示的逆变器为AB品牌的PF700系列变频器,变频器集成整流模块和预充电单元。共直流的变频器数量约为70只。

交流侧电网有负荷变化较大的非线形设备,谐波量大,但已经安装有源消谐装置。直流侧直观上电压稳定在560V左右。

整流单元的二极管为630A型号,目前未出现击穿损坏现象。

基于上面的故障,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1、逆变器功率多大?是否有同时启停的可能?

2、是否加装直流电抗器?

3、断路器的瞬时脱扣电流设定是多少?

楼主:
逆变器功率都不大,基本在2.2KW至5.5之间。主要为2.2KW居多。分三部分启动停止,每段20多个。

未安装直流电抗器,直流侧也未安装主开关和保护。

楼主:
断路器的脱扣的都调节到最大了。上级的630A的空开也出现过连带跳闸。

网友A:
这就明白鸟,同时启动电机较多,冲击电流较大造成输入侧断路器跳闸。

建议1、将电机启动时间延长

2、加装直流电抗器

3、分段启动,每次启动的电机数量不要超过10个

4、将断路器的短延时脱扣电流值、瞬时脱扣电流值等都调至最大

网友B:
应该选用直流断路器滴!

网友C:
应该是冲击电流太大引起的吧,或者是谐波引起的!

网友D:
这个问题没说明白。出现跳闸是在给整流电路送电时,还是在变频器正常运行中,或是在电机的启动过程中,再是跳闸时间随机?从你所说热脱扣动作,可以肯定是过电流了。电流是否有监视?热脱扣值是多少,断路器的刻度是不可信的;运行电流40A,是直流侧还是交流侧?你用普通电流测量的电流误差很大,交流侧的电流波形是幅度很大的脉冲。

网友E:
 设备存在潜在故障

楼主:
运行电流的40A是交流侧,比较离谱的是在变频器正常运行和待机状态时出现的跳闸现象。电机的启动和停止的过程中没遇到过出现跳闸。

跳闸时间没有确定性,有时候2周,有时候2天。

跳闸后分路开关未见跳闸,整流柜和铜牌也没有拉弧痕迹。

配电房空气质量较好,湿度不大,空调一直开。

电柜接地良好,联合接地电阻小于1欧。

空开更换过几个,触头明显烧熔,弧光相当明显。

个人怀疑用普通变频器替代逆变器,预充电电容不脱开的话谐波造成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行电流的40A是交流侧,比较离谱的是在变频器正常运行和待机状态时出现的跳闸现象。电机的启动和停止的过程中没遇到过出现跳闸。跳闸时间没有确定性,有时候2周,有时候2天。跳闸后分路开关未见跳闸,整流柜和铜牌也没有拉弧痕迹。配电房空气质量较好,湿度不大,空调一直开。电柜接地良好,联合接地电阻小于1欧。空开更换过几个,触头明显烧熔,弧光相当明显。个人怀疑用普通变频器替代逆变器,预充电电容不脱开的话谐波造成的影响?

应该不是这样,我怀疑是变频器的电容充电开始时的涌流引起断路器的跳闸。

楼主可以考虑加直流电抗器来抑制涌流,甚至可以在直流母线加装限流接触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冲击电流太大引起的吧,或者是谐波引起的!

应该比赛谐波,因为楼主说在市电侧加装了谐波抑制装置。

网友D:
还是过电流的原因,换大断路器吧。你测量的40A不是真实的电流值,盘面的表没那功能。跟变频器、电容都没关系。

网友F:
有条件的话还是先测量一下谐波吧,再者电抗器的参数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