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达不到指定的转速

楼主(2012-01-08):
我这里有套SimoDrive+伺服电机的系统,空载一切正常,但是带上负载(负载很小)之后,转速达不到指定的速度,比方说设定600rpm,实际只有一两百rpm,而且按停机按钮,停不了,不停地慢慢的转动.以前都正常,只是最近坏了,SimoDrive报警“A34”.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2012-02-21):
找西门子技术支持问问吧

网友A:
人气这么少啊,我还等着学习

网友B:
A34是什么。。。。。。。。。。。

网友C(2012-04-18):
设定频率和实际频率偏差过大,我那天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搞了6个多小时,后来把CUVC板拆下来清理了下装上去就好了,郁闷死

网友D:
工作在力矩模式还是速度模式,如果是速度模式速度跟不上,有可能是力矩达到了限制值,看力矩限制值能否调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工作在力矩模式还是速度模式,如果是速度模式速度跟不上,有可能是力矩达到了限制值,看力矩限制值能否调高?

有道理。一般者两个方向都的限制

网友F:
找西门子技术支持问问吧,速度模式速度跟不上,有可能是力矩达到了限制值,看力矩限制值能否调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找西门子技术支持问问吧,速度模式速度跟不上,有可能是力矩达到了限制值,看力矩限制值能否调高?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这问题解决了没,解决了还请告知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