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插座基础知识

楼主(2012-01-08):
                                                                             开关插座基础知识

(1)单控: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灯;双控:两个不同位置的开关,都可以控制同一个灯。
(2)三孔插座(插孔是3个细长孔):只能插3个插头的插座;多功能三孔插座(插孔是3个圆孔):既可以插3插头,又可以插2插头的插座。
(3)一开五孔:一开可以控制一个灯,也可以控制五孔是否通电,具体功能选择需要电工师傅给您接线处理。
(4)一开16A三孔:一开可以控制一个灯,也可以控制16A三孔是否通电,具体功能选择需要电工师傅给您接线处理。
(5)暗线盒:开关插座在安装之前,需要先在墙面上开一个洞,把相应的暗线盒放进去固定好,开关插座直接用螺丝在暗线盒上固定住就安装好了。
(6)明线盒:如果您家里的电线是直接在墙面上的,用来接开关或者插座的话,就需要用明线盒,开关插座固定在明线盒上,装出来的开关插座是突出的。
(7)防水插座:就是一个插座上面装一个防水盒。
(8)86型插座常用的有3孔、5孔、6孔、7孔;118型插座只有多功能3孔、多功能6孔、多功能9孔、多功能12孔,118型插座都是多功能的。
(9)118系列的开关插座都是功能模块和面板组合而成的,搭配方式非常灵活,组合的种类太多太多,可以根据装修设计按需定制。
      洗衣机、微波炉的插座建议选用带开关型插座,不使用时直接把开关关掉,不用频繁插拔插头,没有电器待机功耗,既方便又低碳。

开关产品知识:
几开:表示一个面板上有几个按键。
单控:普通的按键开关,一般是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灯。
双控:双控开关可以与另一个双控开关共同控制一个灯。进客厅开灯,回卧室关灯便是使用双控开关。
调速开关:调节风扇速度。功率:150W
调光开关:主要用于调节白炽灯(普通钨丝灯泡)的亮度,节约电能。
声光控开关:用声音和光照度控制的开关,当环境的亮度达到某个设定值以下,同时环境的噪音超过某个值,这种开关就会开启。
插座产品知识:
10A插座:2200W以下电器使用。
16A三孔插座:又称为空调插座,2.5P以下空调使用。
三相四线插座:25A插座,用来接中央空调
四孔:可以接两个二头的插头。
20A三孔插座:3P以上空调柜机使用
五孔加开关:开关可以独立当开关使用也可以用来控制插座
多功能五孔:其中的三孔可以接两头插头也可以接三头插头,以及外国进口电器插头。
白板:又称盖板、空白板,用来堵孔。
电脑插座:又称信息插座,网络插座,宽带插座(RJ45)。
电视加电脑:接机顶盒的专用电视插座,或者一个接口接电视,一个接宽带网络(RJ45)。
双电视插座:可以接两个电视信号线。
电视加电话:一个接口接电视,一个接口接电话(RJ11)。
插座接线规则:左零右火上接地:
  火线、零线、地线如果接错,将很可能造成漏电事故,因此插座上接线孔的接线,必须按照“左零右火上接地”的规则。“左零右火上接地”即面对三孔插座正面(不是面对有接线孔的背面),左面一个插孔当接零线,右边插孔接火线,上边的插孔接地线。如果是两孔插座,常规上左边接零线,右边接火线。当然,较好的插座在接线孔旁边一般都有标记指示,在判别上方便很多。零线:N,火线:L,地线:E、PE。
插座保护门的应用意义:
  国家电气标准规定,安装高度在1.8米以下的插座,当采用有保护门设置的安全插座。同时又有规定,除空调插座及一些特定用途插座外,普通室内插座下沿当离地面300mm位置。也就是说,家庭使用的插座一般都应该有保护门设置。
  保护门主要预防外部金属意外插入造成的漏电事故,特别是对儿童的保护。儿童往往对新奇事物抱有很强的好奇心,对室内触手可及的插座,可能用手指或其他硬物捅插口,有保护门能很大程度减少危险发生。
  保护门设在插座插口内,可以目测。优质插座保护门一般采用黑色尼龙66材料,而质量较次保护门可能采用ABS等材料。如使用劣质材料,可能因插脚反复刮擦造成保护门上出现划痕,增加插头插入难度。
  然而,市场上很多插座,即使有保护门,如果用螺丝刀或钥匙仍可以插入(建议家中不要试验,带电危险)。这是因为保护门设计不合理造成的。技术较好的保护门,采用了防单极插入设计。两极插头,只有两个插脚同时插入才能将保护门顶开。三极插头的防单极插入一般有两种设计,一种接地极无保护门,火、零两极也要同时插入才能顶开保护门;另外一种三极都有保护门,在接地插脚顶开保护门时,火、零两极保护门才会打开(合格的三极插头,接地插脚应比另两极插脚略长)。
开关的安装位置:
  开关安装位置也有一定讲究,不恰当的安装,很可能在今后使用中造成麻烦。
1、开关安装高度一般离地1.4米,且处于同一高度,相差不能超过5mm;
2、门旁边的开关一般安装在门右边,但不能在门背后;
3、几个开关并排安装或多位开关,应将控制电器位置与各开关功能件位置相对应,如最左边的开关当控制相对最左边的电器;
4、靠墙书桌、床头柜上方0.5米高度可安装必要的开关,便于用户不用起身也可控制室内电器;
5、厨房、卫生间、露台,开关安装当尽可能不靠近用水区域。如靠近,当加配开关防溅盒;
6、厨房灶台上方,不能安装开关。
插座的安装位置:
1、一般插座下沿当距地面0.3米,且安装在同一高度,相差不能超过5mm;
2、客厅卧室每个墙面,两个插座间距离当不高于2.5米,墙角0.6米范围内,至少安装一个备用插座;
3、洗衣机插座距地面1.2米至1.5米之间,最好选择带开关型插座;
4、电冰箱插座距地面0.3米或1.5米(根据冰箱位置而定);

5、分体式、挂壁空调插座宜根据出线管预留洞位置距地面1.8米处设置,窗式空调插座可在窗口旁距地面1.4米处设置,柜式空调器电源插座宜在相应位置距地面0.3米处设置;
6、油烟机插座当根据厨柜设计,安装在距地1.8米至2米高度,最好能为脱排管道所遮蔽;
7、电热水器插座应在热水器右侧距地1.4米~1.5米安装,注意不要将插座设在电热器上方;
8、露台插座距地当在1.4米以上,且尽可能避开阳光、雨水所及范围;
9、厨房、卫生间、露台,插座安装当尽可能远离用水区域。如靠近,当加配插座防溅盒。台盆镜旁可设置电吹风和剃须用电源插座,离地1.5~1.6米为宜;
温馨小贴士:一般来说卧室的床的两侧我们都会各安装两个五孔插座,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并不够用——床头灯、笔记本、手机充电器、电热毯……而这些物件,除了笔记本电脑,大多都是两眼插。
开关插座的数量:
各自然间开关、插座数量,资深电工给出如下的建议,仅供参考:
(一)主卧室
开关:2个(主卧室顶灯/双控)
插座:8个(两个床头灯、网络插座、空调、电话、电视、地灯、备用插座)
(二)次卧室(儿童房)
开关:2个(次卧室顶灯/双控)
插座:4个(空调、电话、写字台灯插座、备用插座)
(三)书房
开关:1个(书房顶灯)
插座:6个(网络插座、空调、电话、书房台灯、电脑电源、备用插座)
(四)客厅
开关:3个(客厅顶灯、电视墙背景灯、筒射灯)
插座:7个(电视、饮水机、空调、电话、地灯、两个备用插座)
(五)卫生间
开关:2个(卫生间顶灯、排风扇或浴霸)
插座:3个(洗衣机、吹风机、电热水器)
(六)厨房(厨房、餐厅一体)
开关:2个(厨房顶灯、餐厅灯)
插座:7个(电冰箱、油烟机、厨宝、微波炉、餐桌边上的插座、两个备用插座)
(七)阳台:
开关:1个(阳台顶灯)
插座:1个(备用插座)

网友A:
这个建筑电气小常识,很常用!!!!!!

网友B:
确实不错,很好用的东东

网友C:
   这个建筑电气小常识,很常用!!!!!! 确实不错!!1

网友D:
这个建筑电气小常识,很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