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 4--20ma 哪个抗干扰较好

楼主(2012-01-08):
变频器与车速显示表相距大约100米左右  车速显示表为5135型  5V供电  信号取自变频器模拟输出端   变频器模拟输出端可输出0--10V  也可输出4--20ma   现在该取用哪种信号  可以防止外界干扰

网友A:
     这个电压与电流信号抗干扰都差不多吧,主要是你现场的接线要带有金属的屏蔽线,及与动力线分线槽排列

网友B:
电流信号抗干扰较好.

网友C:
使用屏蔽电缆传输电流信号,并把屏蔽层做好单点接地。

网友D:
使用电流信号,长距离导线电阻会衰减电压信号,电流信号则不会被衰减。。

网友E:
应该是电流信号较好,100米的距离对于电压信号来说会衰减很大。

网友F:
恩,上楼朋友们说的很对啊!电流信号比较好,远距离的话电压衰减的厉害。同时要左右屏蔽单端接地。

网友F:
恩,上楼朋友们说的很对啊!电流信号比较好,远距离的话电压衰减的厉害。同时要做好屏蔽单端接地。

网友G:
电流信号,比较好,不过前提要和动力线分开,用屏蔽线,且单头接地

网友H:
4--20ma 的比较好。问题只问那个比较好,不用回答那么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使用电流信号,长距离导线电阻会衰减电压信号,电流信号则不会被衰减。。

正解。。。

网友J:
一般用电流信号,抗干扰好,无衰减

网友K:
现在多采用电流信号,但是必须用屏蔽电缆,还要有效接地。二者缺一不可的。

网友L:
干扰应该相差不大,但是电压衰减大

网友M:
电流型的比电压型好点!!!

网友N:
电压有衰减,还是选电流信号比较好。

网友O:
用4-20毫安电流信号吧……

网友P:
用4-20mA的电流信号比较好,你可以用隔离端子来消除干扰信号。注意:信号电缆一定要用屏蔽电缆。

网友Q:
引用 网友M:
电流型的比电压型好点!!!

网友R:
1、远距离用电流信号不失真,抗干扰;

2、但是信号电源电压要足够,因为距离远,线路压降损失大;

网友R:
3、原理是,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所以传感器的电流信号可以不失真的到达控制器;

网友S:
4--20ma 的比较好

网友T:
电压信号抗干扰能力差一点,电流信号好一点

网友U:
用电流信号比较好,尤其是远距离传输,更要用电流信号

网友R:
引用 网友U:
用电流信号比较好,尤其是远距离传输,更要用电流信号

1、距离远,线路压降大损耗大;

2、所以,随着距离增大,要适当提高回路电源电压;

网友V: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U:用电流信号比较好,尤其是远距离传输,更要用电流信号 1、距离远,线路压降大损耗大;2、所以,随着距离增大,要适当提高回路电源电压;

刘老师说的很全了,电流信号可以传递的更远。电压信号只能短距离传输。

网友W:
注意现场布线间距,动力和信号线间距应在80公分以上。电流信号好像不电压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