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三菱PLC PID的问题

楼主(2012-01-09):
一直有一个疑问   能否用PLC 内部的运算  模拟出  PID的功能

就是说  三菱  PLC  没有PID 模块   能否达到PID 的功能

网友A:
看不懂LZ的意思啊,不是有PID指令么,只不过PID指令模拟软件模拟不了而已。

网友B:
应该可以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C:
PID指令可以参考,软件编程PID最好不要这样做。